讨论下美帝无线电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1-08-31):
前天用凤凰飞翼在纽约威廉斯堡大桥附近飞FPV,天晴,无风,起飞后一切正常,兜了一个圈后飞向大桥方向,靠近大桥大概300米左右,突然飞机完全失控,各舵面不受控制,并向一侧打死舵,飞机螺旋俯冲,直到传回最后一个冲向河里的图像后失去信号,因为之前飓风吹袭,水流很急,直接冲走。损失凤凰飞翼一架,5.8图传,新买的gopro HD,动力系统跟接收机就不用说了,心疼啊~~我是用 JR DSX9 2.4G控,飞机离我直线距离500米左右。完全在控制范围之内,而且之前从未出现过失控现象。现在想跟大家讨论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飞机失控的?我的初步判断是否是某种电磁干扰导致呢?反恐措施??

网友:
  gopro啊  还是换433 吧

网友A:
2.4G应该稳啊,用的什么OSD?

网友B:
水面对2.4G波有吸收的作用,我用72mz的控 10C原装的 也无辜掉过2次,哎还好飞的不高

以后飞远 只能用433了 ~ 怕怕啊 飞机上 一个GoPRO 2000 一个罗美1200 一个接收 800

还有飞控啥的 丢一次 最低500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面对2.4G波有吸收的作用,我用72mz的控 10C原装的 也无辜掉过2次,哎还好飞的不高

以后飞远 只能用433了 ~ 怕怕啊 飞机上 一个GoPRO 2000 一个罗美1200 一个接收 800

还有飞控啥的 丢一次 最低5000啊

是的,陆上能拉距到2700,江面上不过1700,差得好多。

楼主:
但是当时不是在水面,是在大概300米高空,比桥还高就开始失控了~应该不关水面的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应该稳啊,用的什么OSD?

没有用OSD,没打算飞远,加上5.8的图传不给力也不敢飞太远

网友:
机械故障吧,舵机卡死,舵面卡死之类的

网友:
狗扑肉没了。。

网友:
幸好不是载人的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飞机飞着飞着突然和你的情况一样,螺旋俯冲,舵面都打到一个地方,不过离地20来米的地方改出了,换了块电池飞,飞了几分钟后有这样了,这回炸在树上了,我用的2.4的遥控,我也纳闷这咋回事

网友:
为什么不是舵机坏掉了呢?

网友:
天地飞没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有点象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上次和一兄弟飞北极星也是在水面失控。一样的现象,捞回来后发现两只舵机卡死。也不知是不是舵机的原因。

网友:
没啥自驾装置?

网友:
干扰问题。我在新加坡被干扰过。。。

网友:
JR你也敢这么用,老外的评测不是说了么,JR由于技术问题起飞前需要祈祷。。。。换futaba吧。。。

网友:
应该是遭遇了2.4G数据链的波束

点对点的大功率2.4G数据通讯是允许的.一旦进入波束,瞬时模型遥控接收机的自动增益被压缩至很低,于是:失控现象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区域,空旷的野外则少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