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WFT07 2.4Ghz 实测遥控距离

楼主(2011-08-31):
11年8月31日 分别测试了一下 我模型飞机、BAJA汽油车和对讲机的地面有效范围,但是遥控器的遥控范围也太不给力了,什么原因呢?我的测试地点特意选在了路线很直、宽,车少的大马路边上。遗憾的是在失去信号后忘记让朋友动动接收天线方向,但是我一直在动我的遥控器天线方向,应该作用差不多的(车的接收一直是朝天的)。
测试方法:车和飞机放在开阔地带,一个人带着遥控沿马路的直线段开车走,到了模糊地带下车对着接收走。随时用对讲机沟通信息。
测试地点:青年路的直线路段。
发射机
接收机
清晰或不丢控地面距离

3只5W对讲机互测
3.8KM
天地飞7通WFT07 2.4Ghz
天地飞4通接收
280M
天地飞7通接收
350M
FLY SKY枪控 GT3B 2.4 Ghz
FLY SKY枪控3通接收
350M

网友A:
2.4G被地面衰减很厉害,玩车船要小心。

建议加测空中距离,我是这样测得(不是TDF控和接收):
一个人站在大桥上,一个人沿着江滨走。

这样电波离地面、水面有十几米~几十米的距离,和空中比情况较接近。

网友B:
测试环境应该说明

据我所知,RC设备的测试环境很重要!比如Futaba距离测定时,就规定了电台和接收机的距离地面的高度和天线的方向.不知道LZ的测试环境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被地面衰减很厉害,玩车船要小心。

建议加测空中距离,我是这样测得(不是TDF控和接收):
一个人站在大桥上,一个人沿着江滨走。

这样电波离地面、水面有十几米~几十米的距离,和空中比情况较接近。

好主意。必须得换个方法试试。要不心里不托底。280M半径貌似模型是能飞到的,一不小心失控,可真不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RC设备的测试环境很重要!比如Futaba距离测定时,就规定了电台和接收机的距离地面的高度和天线的方向.不知道LZ的测试环境如何.

一条很直的大马路,边上一侧有建筑,我选择在另一侧(是个工厂大院),路面有坡█▇▆▅▄▃▂▁▂▃▄▅▆▇█
                                                                                                    △               ▲
                                                                                                    模型在这    失控在这

网友:
如果不是FPV,飞机飞个300米也看不见了。

网友:
280米,还是有点远哦。

网友C:
350米已经看不清飞机了,遥控车更小。

网友D:
你的对讲机哦,呵呵,开了对讲机,你的遥控距离就大打折扣了,尤其是拿着接收机的伙计手里的对讲机,一发射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0米已经看不清飞机了,遥控车更小。

BAJA 可不小 跟真车1:5比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对讲机哦,呵呵,开了对讲机,你的遥控距离就大打折扣了,尤其是拿着接收机的伙计手里的对讲机,一发射就。。。。。。。。

跟对讲机没有关系吧。对讲机频率是400MHz的,模型频率是2.4GHz的。会干扰吗?

网友:
对讲机不是2.4G的?

网友:
考虑到对讲机的谐波没有呢?

网友:
既然不确定对讲机有没影响,有多大影响,就不应该用啊。

为什么不设计几个手臂动作传达信息呢.....

网友(2011-10-11):
还是我的天六强啊,地面直线400米出现抖。

网友:
futaba的也就300m距离,看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11年8月31日 分别测试了一下 我模型飞机、BAJA汽油车和对讲机的地面有效范围,但是遥控器的遥控范围也太不给力了,什么原因呢?我的测试地点特意选在了路线很直、宽,车少的大马路边上。遗憾的是在失去信号后忘记让朋 ...

您好:
          图片中为我公司的拉距示意图,WFT07配WFR07S 7通接收机出厂测试时的遥控距离在800M, 用大功率对讲机产生的谐波会对拉据有一定的影响,谢谢!

网友:
空中距离比地面距离远多了,至少翻倍

网友(2012-07-09):
好文章,350M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