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强速度F6000,不知你信不信?欢迎进来切磋交流一下!

楼主(2011-08-31):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和经验总结,我的小强速度终于上到 F6000,至于最高速度能到多少还不是太清楚,因为我发现电脑有点跟不上。上F6000的条件是画方和画圆,从内圈小方和小圆逐渐往外画成大方和大圆,这个过程中不能有失步,有兴趣交流和切磋的朋友我可以上试机刀路。

声明:纯粹技术交流贴,不是口水和炫耀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自己的机器能上到多少的视频发上来,这样大家可以互相学习一下,对大家针对自己的机器进行改进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信口雌黄及无事生非者一律无视!!!

严重声明:伺服系统请绕道。

网友A:
够快  丢步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快  丢步否?

丢步的话就不能叫上6000了,最基本条件就是不能丢步。

网友B:
空走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我见识过…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走是可以达到的!!

欢迎上空走视频。另外X轴相当于带了个总共最起码有20斤的Y轴滑台和T槽工作台在工作,不知道这算不算也是空走?

网友:
 加工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快??、

网友C:
看来驱动和步进电机都不错,建议楼主还是悠着点来,因为毕竟还是自己DIY装配丝杆和导轨,误差还是会有的,如果运行速度太快会对丝杆或导轨带来很大伤害的。。。。。只是个人这么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驱动和步进电机都不错,建议楼主还是悠着点来,因为毕竟还是自己DIY装配丝杆和导轨,误差还是会有的,如果运行速度太快会对丝杆或导轨带来很大伤害的。。。。。只是个人这么个想法

这个只是实验一下机器的能力的,实际工作速度一般选在F2000---4000之间的样子。

网友D:
请问是86步进电机吗?电流?驱动细分是多少?

网友E:
 加工个东西就知道了

网友:
请教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型号,以及调整参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86步进电机吗?电流?驱动细分是多少?

57步进电机,每步0.9°,每圈400个脉冲,电流1.8A,细分是2,等于1.8°的4细分。5细分(等于1.8°电机的10细分)情况下可以到上到F4300。其实这些数据表现不出关键的问题所在,关键的地方不在这里,即使有相同的数据,有些人也不一定能达到这么高的F值。

网友F:
空走怎么知道有没有丢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工个东西就知道了

加工木头算不算“东西”?

楼主:
另外补充:加速度为800,当然1000也可以上,但比较勉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走怎么知道有没有丢步呢?

分层铣“代木”或者木头就知道有没有丢步了。

楼主:
非常期待有人能上个能超过F6000视频。

试机G代码:

文件名: 试机2.tap
描述: 试机G代码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3eca0147-d38b-11e0-9a0d-0015c55db73d/

网友G:
f10000我也搞过,86电机 螺距5

楼主:
引用 网友G:
f10000我也搞过,86电机 螺距5

 欢迎上视频让大家见识一下!
顺便提下我的螺距是4,电机是57,电机每步是0.9°。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我惭愧了,我的螺距是5的...

螺距问题不大,关键是电机是0.9°的。不管螺距多少,都欢迎上视频大家交流切磋!

网友:
速度不一般

网友:
看视频,如果连续用,真担心散架了.

网友:
哇.真的好快啊.怎么做到的?

网友:
感觉是在烧丝杠
有点玩汽车烧胎的感觉

网友I:
无知,用盗版维宏随便都上8000了

网友:
看那视屏感觉丝杆很快就要坏掉。

网友:
可以确定的是,楼主在玩这个的钱,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
真快,我的空载只能1000.

网友:
等加工测试。

网友:
不错 起码对我来说 很强了 我f1000 还丢步呢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无知,用盗版维宏随便都上8000了
这是真的吗,谁用过的说说看

网友:
我雕刻浮雕F800就觉得美的不得了了,过了F800就丢步,40电机螺距1,唉!这就叫差距啊,我就纳闷了差距咋就这么大呢?俺是太想F2000了,想想都爽,呵呵!!!

网友J:
楼主的机器性能不错,这很多得益于那几个美国的二手驱动器,我用楼主的代码试了一下我的驱动器,加速度设为4000,f2160改为f10000,同时将进给速率手动再增加到f13000,我只用电机测试,按照电机的绝对带负载不丢步的条件测试(常搞机械的人知道带载转动丝杆需要多大的力,不必怀疑是空载转矩),再高的速度没试。点评楼主:虽然楼主也是diy,但楼主知道把钱该花在哪里,虽然用的二手货,但比很多人用的几百转的垃圾强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机器性能不错,这很多得益于那几个美国的二手驱动器,我用楼主的代码试了一下我的驱动器,加速度设为4000,f2160改为f10000,同时将进给速率手动再增加到f13000,我只用电机测试,按照电机的绝对带负载不丢步的条 ...

现在电脑问题已经解决,加速度上1000没有问题,1500也可以,F值估计上7000是可以的,没有再去试了。
电脑问题可以看这个地方: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6913

网友:
昨天我也用f5000割了一块130mm*190mm厚5mm的钢板,槽钢光轴机,3mm钨钢铣刀,下刀0.05mm。加速度是400,试过加速度1500也没有事,就是在铣5mm小孔时加速度只能为100,多了就失步了。
另:有一个问题是我的光轴用手搬的变形很大(有50丝以上),加工后的工件尺寸误差倒是不大啊(8丝以内)??

网友:
我的天哪 小窗都快让你操翻了 你怎么能这的折磨它?

网友:
这速度估计只能雕豆腐了

网友:
我的维宏盗版怎么最大7050了?

网友:
简直是在唱歌跳舞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问题不大,关键是电机是0.9°的。不管螺距多少,都欢迎上视频大家交流切磋!

我螺距2mm,电机0.36的,工作速度上了F3000是不是相当于你的F6000?

网友F(2011-12-14):
“57步进电机,每步0.9°,每圈400个脉冲,电流1.8A,细分是2,等于1.8°的4细分。5细分(等于1.8°电机的10细分)情况下可以到上到F4300。其实这些数据表现不出关键的问题所在,关键的地方不在这里,即使有相同的数据,有些人也不一定能达到这么高的F值。”
我按楼主的这个设置了电机,再用楼主的测试刀路文件,直接在电脑上运行,单单是只在电脑上运行,连接口板都没接。最快的f值竟然不到4700.
苍天啊,真的要泪奔了,请教楼主这是何解呢?

我的电脑是这个配置,请教是电脑的原因吗?

网友K:
我的雕刻机, 最高能到 F6500不失步.

可以在这个速度下加工木头.

不过, 为了安全起见,最高速度限制为 F6000

16细分下得到的,  8细分有可能跑得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57步进电机,每步0.9°,每圈400个脉冲,电流1.8A,细分是2,等于1.8°的4细分。5细分(等于1.8°电机的10细分)情况下可以到上到F4300。其实这些数据表现不出关键的问题所在,关键的地方不在这里,即使有相同的数 ...

你这个, 不厉害, 2细分.

我16细分, 1.8度的电机, 1605的丝杆, 也能跑 F6000
你的问题在于, 在 MACH3中, 可以设置最大的工作频率. 要上F6000你要设置为75KHZ或 100KHZ

网友:
我的雕刻机, 是买的便宜的垃圾机器, 1605丝杆,不过这丝杆质地比较次, 精度就完全不能谈了.但跑得还是很快的, F6000  下,1605丝杆,算起来转速也是1000多了.

并且用的是 16细分, 不是2细分, 8细分.

机器是用的很早的机器了, 微星主板, 主板上不带网卡,也没有另外装网卡,所以无网络, 1G金士顿内存, 两条 512的.  用的 XP, 把一切可以不装的,全删除了,比如杀毒,安全,比如屏保,比如电源管理,比如XP中自带的那个什么通知,什么升级等,什么网络,所以不用的服务和进程,全关掉. 这样机器启动很快, 从打开电源到启动好 XP 界面,不到30秒.  机器中除了 MACH3  什么也没有安装.

MACH3中, 设置工作的频率是75KHZ,     电机参数设置为 最高 F6000, 每毫米 640个脉冲, 加速设置的是 500

驱动是网上买的300多一个的独立驱动, 70V的电源,本来驱动最高支持80V电源,我留下一点余量,  电源是500W的开关电源,没有用环牛.接口板是TB上买的, 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本质上说,并口直接连驱动器都可行.

驱动器上设置的细分数是 16.  步进的电流为 3.0A, 步进电机为国产没听说过牌子的电机, 电机上写的额定电流为 2.8A.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雕刻机, 最高能到 F6500不失步.

可以在这个速度下加工木头.

不过, 为了安全起见,最高速度限制为 F6000

16细分下得到的,  8细分有可能跑得更快.

把那个试机G代码运行一下,就比较了解自己的机器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7步进电机,每步0.9°,每圈400个脉冲,电流1.8A,细分是2,等于1.8°的4细分。5细分(等于1.8°电机的10细分)情况下可以到上到F4300。其实这些数据表现不出关键的问题所在,关键的地方不在这里,即使有相同的数 ...

表面看你的机器情况已经很不错了。很多人的都达不到这样的速度了。有些不单单是速度的问题,在保持速度的同时还有稳定性及精度的问题。最关键还是在于整体性搭配的问题。

网友L:
我的雕刻机最高能上F600,上了f700就堵转!丝杆是用M12不锈钢牙条,把电机拆下空转也这样,驱动是买的淘宝上的158元的TB6560三轴一体板,电源24伏10安,电机57型2安,电线用的装宽带的4芯网线,楼主能否帮我分柝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那个试机G代码运行一下,就比较了解自己的机器情况了。

这个不用试了,我这个机器的丝杆是完全没精度的破烂丝杆,走5MM就有十来丝的误差.并且每走1毫米,他的误差不同,有时一毫米偏差1两丝,有时七八丝,只有用来做浮雕这种对精度没要求的活.
即使是 F50这个速度下,也有这么大的误差.并且机器刚性很差,在这个F6000的速度下,只是能跑,谈不上什么精度.跑得都要散架的样子.不过,确实可以跑的.在这个速度下, 用6MM铣刀,铣木头没问题.我试过,这个速度下整木头, 一个15CM的一段木头搞下来, 实际尺寸和设计尺寸相差0.2-0.5MM. 所以用来做零件是不要想了, 木头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雕刻机最高能上F600,上了f700就堵转!丝杆是用M12不锈钢牙条,把电机拆下空转也这样,驱动是买的淘宝上的158元的TB6560三轴一体板,电源24伏10安,电机57型2安,电线用的装宽带的4芯网线,楼主能否帮我分柝下是 ...

驱动不好, 换厉害的驱动, 上高压,保证跑得呼呼的,我原来有个小的 6560驱动,也这样, 一生气,换成300一个的独立驱动, 上70V电压, 这电机一下变得有力起来.

网友:
其他不懂,只能看出来各个轴运动很快。加工能到如此速度,确实很快了。

网友:
不奇怪

我的大木头机是同步带驱动的,速度是一万,用来画图纸的,呵呵~

网友(2012-08-05):
引用 网友H:

那明天我找块铝,尝试一下F8000加工看看.到时候拍个片.
光说不练,等视频呢

网友:
我的也能跑啊

网友:
f6000没问题,改天上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