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C如何使用136hp或146ip等PCM接收机

楼主(2011-08-31):
好几个普通PCM接收机,但10C无法兼容,听说是二次变频之故,不知高手可在?

网友A:
如果是能换高频头的10C,换个72M的高频头就行了,不能换高频头的就没法了

网友B:
10C有好几个型号,2.4G的型号是无法用PCM接收机的,72M的可以用,控里设置为PCM模式,还有接收的频率要与发射机一样。

网友C:
出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