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螺丝胶的后果。。。。

楼主(2011-08-31):
提示:

网友A:
AB胶肯定不行,换吧

网友B:
 你肯定每次飛行完了都不檢查有沒螺絲鬆脫的

网友C:
在網想買零件才10元8快..還用什麼AB胶啊.

网友D:
L臂中间开个槽,镶一根1MM左右的钢丝进去,在用AB胶封住,粘合,强度完全没问题。

网友E:
估计还是不结构~

网友D:
原帖由
luopeixuan
于 2011-8-31 13:44 发表
估计还是不结构~
 什么意思

网友F:
估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