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菜鸟问题,95元f3a,看了回复哦,,谢谢…

楼主(2011-08-31):
为什么我的机机后空翻时有一点后仰时马上会转身,舵量不能大,一大就会这样!高手请解释解释!所以炸机是常事!

网友A:
这就对了 说明重心靠后 95元的F3A,通病就是头轻 你的重心还是有点靠后的

楼主:
是重心的问题?我没想过哦。反正我也是排除了操作动作原因吧,方向关了,可是问题还在。

网友B:
可能是尾翼强度不够,打舵时产生差动了

网友C:
我曾经的三架f3a都是在这个动作炸机的,一般做筋斗都不会出现意外,但次次都是炸在这个动作上,排除重心靠后的原因,一般是手的问题,油门给油曲线和舵量以及时机没有掌握好(排除动力不足),不然飞机翻到最高点先是左旋,失速,舵效失灵,给油无济于事,最后来不及收油,大动力坠机!还有一个很深奥的原因,也就是飞机高速垂直俯冲过程中而出现空气动力学中的真空失速的现象,具体怎么样不是一字半句说的透彻,希望有人接着补充下!

网友D:
这飞机的升降舵比较软,舵机推动的一边动作角度大,另一边被风压着可能会动作角度不足,这就造成了类似副翼的效果。不过一般都是在高速狠拉杆的情况下产生。低速或者慢拉杆不会出现这现象。

楼主:
果然是尾翼强度不够,今晚试了一下,用一点力顶一没有舵角的一边,就真的变型了.加固一下应该可以.有空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不是像网上说的,轻得没有头似的.电池往前一点就OK啦.主要原因是尾翼强度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俯冲我的是更加稳定的,就是后翻的动作,平尾中间连接处太小太软了,炸过之后可能出现了松夸的现象,所以会出现这情况吧.

网友C:
这个飞机水平舵适用Y字型拉杆,得自己动手改下,仔细看安装舵角的位置,左右各一个,这样装下来安全妥当,到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好建议,我的翼龙就因为炸了N次后,尾翼变软,导致一动升降就滚转,而且是速度越大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