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鷹 260 菜鳥 锁尾一問

楼主(2011-08-31):
玩了260 幾天,仍然在微调中,因為技術不好,比起之前的小三通難得多,爬文見到锁尾一詞。

其實什麼是锁尾。

可有視訊參考參考,謝。

网友A:
简单的说,飞机飞起来以后,让尾巴对这你所在的方向如正北面,不论你前进后退,左右侧飞。尾巴还是对着你的的方向还是正北方向,不会随着做动作尔改变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飞机飞起来以后,让尾巴对这你所在的方向如正北面,不论你前进后退,左右侧飞。尾巴还是对着你的的方向还是正北方向,不会随着做动作尔改变方向。

补充一点原理,锁尾是飞机飞行时,在你没有左右转时尾巴不会乱自左右摆。锁尾原理是由主板的陀螺仪智能控制尾翼的转速产生的风力来抵消大桨要速度转对机身产生的一种扭力来保持飞机不乱自转圈。
这是我的理解,如有错误,下面继续解释。

网友:
LS正解,顾名思义,锁尾就是飞的时候尾巴不会在你没有打舵的时候乱动

网友:
【名詞解釋鎖尾】:用鎖把尾巴鎖起來,使之不能亂動,叫做“鎖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