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DIY遥控器的电位器。

楼主(2011-08-31):
做了一个
遥控器
,但是电位器很垃圾。。。。现在就是连把遥控器放床上这么一个动作,都会引发飞机突然大油门。。。。气死人了。。。。。淘宝搜索了一下,5K的电位器倒是大把大把的,但是半轴的再来个直径6MM,最大外径16MM,几乎为0 !!!!
看了一个帖子,拆的福特巴的控,看到那个电位器很特别!不知道福特巴的电位器的微调是机械还是电子的。。。。。有谁有福特巴的控拆开看看呀~拿万用表测试一下电位器的两端电阻是多少啊。要是可以的话,收一个2手的福特巴算了。。。。

网友A:
微调是机械还是电子的看外面就知道了,何必要拆控呢,那种扳上扮下的就是机械的,有两个按钮的就是电子的,如果要收二手的FUTABA我这里有一个(电子微调的),超低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