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盈60a还是烫,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31):
蝎子2221-8电机 配非耐的45a电调 电调很烫 换了好盈铂金60a 也是比较烫  设置是低进角 8khz   大家是不是悬停一块电池下来电调是温的,我的怎么这么烫呢,电池也很热 有几块都胀气了

网友:
我也用过2221-8,可没那么野啊

楼主:
就是很烫 电调也烫 电机也烫   原来用的是非耐的电机和电调  后来换上蝎子电机 电调烫  然后买了好盈 今天试了还是烫 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没有高手指点吗

网友:
电机齿和大齿靠的太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那我调整一下 明天再去试试

楼主:
如果是电机齿和大齿的距离问题的话 貌似非耐的电调也应该能用  白买了个好盈60a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那我调整一下 明天再去试试
要检查一圈哦,大齿多少都有一点偏心。转到最紧的地方也要有一点缝,越小越好,但不能没有

网友:
天气太热了。

网友:
传动部分一定要顺滑啊,至少手转动大桨也得自转5圈以上才好啊,阻力大了,肯定会热的,电调最怕堵转

网友:
怀疑过舵机问题吗?

楼主:
就是大齿和电机齿的距离问题,现在电调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