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电池电压小了

楼主(2011-08-3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281137411
电池
装上遥控后,控上只有一点点灯,正负极没有接错,是不是电池电压小了?

楼主:
怎么解决啊 大侠们

网友A:
量下电压是不是太低了,充满电应该在4.2V左右的,另外把电池类型改为锂电供电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