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能飞三支桨吗

楼主(2011-08-31):
今天用MB的装在一个三支桨的旋翼上(原来是普通锁尾陀螺),结果不能进行正常的飞行了,飞起来老是不倒西歪的,根飞不听控制,请问下各位高手们有木飞过三支桨的

网友:
是不是扭秧歌?感度太高了

网友:
貌似3桨以上用普通陀螺就可以

网友:
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不能

网友:
改成无副翼模式啊

网友:
应该是感度问题吧 其实3桨可以用普通陀螺了

楼主:
对呀,没错原来就是普通陀螺,飞得还行,只是在室外做3D就让我太伤形了,所有搞了个MB,结果就是它控我了

网友A:
MB不是为多桨头设计的,但是也能装。连杆和桨的夹角,必须是程90度相位。

装多桨头后MB的斜盘感度要降低

网友:
我装在四桨上挺正常的

网友:
锁尾不太好,自己亲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B不是为多桨头设计的,但是也能装。连杆和桨的夹角,必须是程90度相位。

装多桨头后MB的斜盘感度要降低

谁说必须90°的,这个角度本来就有要倾斜的,高级的3轴陀螺仪有“虚拟十字盘旋转设置”的,就是专供3桨5桨等用的。为什么不是90°,你试试90°的时候打副翼或者升降,看看桨是不是90°响应?陀螺仪没有“虚拟十字盘旋转设置”的只能调整相位器,使桨的循环螺距变化和倾斜盘变化一致,例子可以参看泰世3桨EP100的说明书

网友:
5、V-SWPLRO-----虚拟十字盘旋转设置
选 择 项 目 内 容
-89~0~+89
(默认值为0)
十字盘相位补偿,精确度为1 度。对于2 桨旋翼头,该值为0。多用于多桨(3 桨以上)
旋翼头的相位补偿。

这个是FS600说明书的一句话,可以大概理解一下

网友:
太深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说必须90°的,这个角度本来就有要倾斜的,高级的3轴陀螺仪有“虚拟十字盘旋转设置”的,就是专供3桨5桨等用的。为什么不是90°,你试试90°的时候打副翼或者升降,看看桨是不是90°响应?陀螺仪没有“虚拟十字 ...

很遗憾,MB没有相位调整功能。所以,用在多旋翼,连杆机械上调到90度还是必须的。
现在用的是SK720就有相位调整功能,连杆调到顺就好。然后从斜盘相位上作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MB没有相位调整功能。所以,用在多旋翼,连杆机械上调到90度还是必须的。
现在用的是SK720就有相位调整功能,连杆调到顺就好。然后从斜盘相位上作调整。

错了。正式因为MB没有这个功能,才要物理上做出细致的调整。飞机怎么样才能指哪打哪?必须这样:(抱歉我表达能力不佳,做不出系统总结,哪例子来说吧)例如打副翼,桨必须在升降舵方向获得最大值的循环螺距变化,然后才因为陀螺效应延迟90°出现动作,使飞机出现副翼动作。但是很遗憾3桨不是2桨,连杆垂直的时候

使桨的循环螺距(这里仅仅讨论循环螺距)变化的是倾斜盘连杆,引起连杆想对位置变化的是倾斜盘球头。若果倾斜盘球头和桨夹球头的连杆和主轴垂直,那么获得的最大循环螺距变化就和本来期望的相差了一些角度(这个角度由很多决定,桨夹球头臂长度等等)。
上泰世3桨说明书图,请认真想一想为什么不是垂直

网友:
准确的说,应该是正上方投影下,“横轴”与主轴中心所成直线和倾斜盘球头与主轴中心所成直线90°

楼主:
似呼有点意思了,我得试看结果是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