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 升级2.4 啥牌子好呢?老鸟们 有没有特别推荐?

楼主(2011-08-31):
9X2 升级2.4  啥牌子好呢?老鸟们 有没有特别推荐?

网友:
阿尔舍 2.4

网友:
飞梦  我改过的,可以放心用

网友:
当然是DM9了啊

网友A:
飞梦的还是别用,有失控记录

网友:
现在买东西看广告买的   谁广告做的多肯定不去买

网友:
买 睿斯凯··在用 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梦的还是别用,有失控记录

如果因为有失控记录而放弃那个品牌的话,我相信没有控或者模块可以使用了。

网友:
飞梦弄稳定了还是很好用的。 我现在全系列2台450,MSH 500, logo 500, 600N 700N无副翼全是飞梦。 大胆的用吧。
拿到飞梦,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高频头在距离接收机天线1CM左右能不能有信号阻塞。如果有,就表明发射机功率够。
我也碰到过飞梦失控,基本都是因为高频头个体差异。 我先后升级,送朋友,弄过不下4个飞梦高频头给天地飞9.
拿到接收机,第一件事就是用热熔胶把两条2.4G天线的焊接点固定一下。原本天线时间长了,震动会导致屏蔽层断开,运气不好也可能出问题。

网友:
飞梦在用,不错,没失控记录,frsky之前用过高频头很容易被电源波纹干扰。。。跳舵,对不上频

网友:
想上2.4G还是原装比较踏实,不过价格略贵,可以换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因为有失控记录而放弃那个品牌的话,我相信没有控或者模块可以使用了。

JR也别用了, 我眼见DSM2的DX7在北京奥体同一个地方两次失控

网友:
我的9X2就是改阿尔舍 2.4,用到现在一切都好!

网友:
只相信DM9

网友:
dm9毕竟是原厂货,我的9X2也是上DM9

网友(2011-12-12):
非梦 便宜

网友:
飞梦……我用着的   后悔中~~~~~在干扰稍强的地方 飞必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