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桨问题

楼主(2011-08-31):
这两天在看到有关桨的帖子,入手450P一个月消耗桨如下,老A给看看我的桨是否是“问题桨”,要是“问题桨”我还有存货怎么办?

照片

照片

网友:
让我想起自己入魔时炸的~

网友:
LS的太强悍

网友:
彪悍的人生。

网友:
杯具的人生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LZ是否和我一样新手

我是纯新手,以前任何飞的都没玩过,从LZ发的图片来看和我刚飞650V时断桨的方式一样,主要是降落不好,紧张,落地翻后没收油门或者收油慢了,桨直接打到地面导致断桨。如果LZ和我的情况比较相像,那我给你个建议:找片草地飞吧,怎么翻桨都不会断了。我在单位塑胶场地断掉7支桨后换到草地飞的,然后就在未断过……可怜我还备着4套桨。飞了近50个起落了,仍然在练悬停基本功,争取练到8面像钉钉子一样再飞航线

网友:
我到目前大概断了5个正桨和1个反桨,基本都是在降落翻掉刮到地上,桨从根部断下来,还没遇到过桨从中间一分为二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你的回复,我就放心了 桨没问题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和我一样 断的大部份是正桨

网友:
哇靠!

佩服楼主!不过俺折腾KK断掉的1045桨也有五六十只了~

网友:
中间断开的是问题桨!!

网友:
这次xa桨质量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