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X练习模拟器时遇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1-08-31):
之前我曾发贴求教,因为我的11X不能正常使用模拟器练习。症状如下:
1,打开SIMX 助手,在此之前连接好加密狗

2,打开凤凰
3,连接好控(发射方式 ppm)
4,校正遥控器的 各个舵的最大行程
5,调整各个通道的映射
6,推动油门,斜盘舵检查情况发现
   推动油门和左右,前后手柄时,除了映射好的
   通道有反映之外,其他通道也或多或少跟着乱动。
   检查控里面的设定,证实各种混控皆为无效状态,
   故考虑不是控的问题。
7,暂时结束通道,返回通道设定初始画面时,
   发现有些通道(油门,左右,升降等)不规则的
   有输出现象(此时没有任何操作控的动作)
8,因为飞真机时没有发现有问题,所以怀疑是软件或者
   是控里的设定问题,或者是加密狗的问题(3周前用
   10X练习一切正常)
之后我发现10X改成美国手后,也有类似现象。
我怀疑11X也是因为改手造成以上现象。

请问改手是否会造成上述问题,如果有曾经遇到同样
问题的同学,还望指教二三。目前用SM600练习,感觉
找不到手感。

网友:
沙发,没用过好控的飘过

网友:
我的能用啊,应该和改手没关系吧。
我记得要设置成1 servo十字盘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