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装机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1-09-01):
450PRO,我装机,前进方向和后退副翼是会有联动动作不?我的好像没,日字框不会有不会随着前倾和后倾。有半边大奖夹有明显的角度变化,右面没有明显变化。是我装机的问题还是
遥控器
设置的问题。我用的是XG7的控。左右倾斜日子框有明显的动作。新手很疑惑请教下大家。

网友A:
是正常的,如果主桨转起来了就会自动平衡的!大桨的螺距变化是在平衡轴保持水平的情况下,两桨角度会相对变化,如果是大桨都没转起来的话,你的平衡轴肯定不是水平的,而是向一边斜着的,这样的话,主桨就有可能看起来只有一边桨在变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