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变距机比定距机抗风?

楼主(2011-09-01):
这似乎是常识,特别是小机里面,6通变距机明显比4通定距机要抗风,但是其中原理是什么?
我理解当变距机螺距固定在某个角度时,旋翼的状态与定距机类似啊。

网友A:
转数不同

网友B:
螺距角度不同,会带来不同的升降速度

网友C:
1、负螺距可以防止被风吹跑;2、转速高可以保持稳定。

网友D:
变距比变速控制更精确

网友E:
变距机机动能力比定距机强

网友F:
变螺距的可以用负螺距 把在高空的飞机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