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M 35X 发热太严重,不得不出此下策

楼主(2011-09-01):
小风扇尺寸5×5×1.5,重量30克,电压12V,标称电流250mA,实测电流200mA,直接插电池平衡头。
450 Sport 总起飞重量900克。

改善效果,非常明显,傍晚夕阳下飞,中间可以不休息。原来烫手,不能摸,至少要休息4,5分钟。

当然缺点就是偏重,但我主要练习航线翻滚和自旋,影响并不大。
考虑到换电机和电调,但也同样会增加飞机的重量:
现有的:亚拓450M — 76g,35X — 25g
替换为:亚拓450MX — 83g,BL60G — 55g (将会比原来重37g)

网友A:
装了一风扇啊

为什么不装在电调上?

网友B:
表示好淫40A下来不烫手,只是热,3-4个电休息2分钟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好淫40A下来不烫手,只是热,3-4个电休息2分钟就OK

怪了,我和你一样的电机、电调,我的就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一风扇啊

为什么不装在电调上?

风扇较大,装到电调上不太好固定,呵呵。

网友:
效果真的这么明显??强哦~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检查大齿和电机是不是紧了,传动部分有没有不顺滑的地方,至少要保证收油后大桨能转个十多圈啊

网友:
散热风扇体积太大了,不如加散热片,效果也不错。

网友:
改6S,3D下来温度才45度,室温约30度

网友:
jerry,这是发明。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示好淫40A下来不烫手,只是热,3-4个电休息2分钟就OK
好ying的电调飞3D 有点太过牵强了吧 动力够猛 操控性实在是太糟糕了 早期悬停航线的时候用他还可以 现在450就用35X了 热就热点吧 我在30多度左右的温度 连续飞了10块电池下来 电调电机 肯定是有些热 但是至今未发现有什么故障出现 事实证明35X还是可以信赖的小飞机飞3D的最佳选择 好ying的我用过白金版40A 和60A的 手感很不理想

网友:
还是上6S实在啊,温度啊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ying的电调飞3D 有点太过牵强了吧 动力够猛 操控性实在是太糟糕了 早期悬停航线的时候用他还可以 现在450就用35X了 热就热点吧 我在30多度左右的温度 连续飞了10块电池下来 电调电机 肯定是有些热 但是至今未发现有 ...

电调和操控性还有关系啊,学习了。

网友:
我试过了,飞航线电机电调就不热,暴力悬停(带头罩)暴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大齿和电机是不是紧了,传动部分有没有不顺滑的地方,至少要保证收油后大桨能转个十多圈啊

试过了,还是烫,不过手能一直摸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应该是线性,好盈的线性应该很好啊!

网友:
每飞一块电后都等电调凉了再飞

网友:
风扇对着散热片侧面吹,还隔着包皮,效果应该不怎么样,不如将散热片换大点的更好

网友D:
我的亚拓35X电调飞航线直接无动力输出炸鸡,出现这种情况后现在是悬停就会保护,冷了又可以飞几分钟,电调相当的烫,用红外温度计测有80度左右的温度,现在都不敢用了

网友:
应当有点作用。

网友:
加风扇不是根本的恶解决办法

网友:
大热天的,飞完往冰箱里一人扔

网友:
回复 网友E:

嘻嘻,他皮厚,你比不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亚拓35的电调和你的一样,郁闷中......

网友:
我的35X电调剥了皮,全裸,散热不错!

网友:
手能一直按着,温度只有60度左右,根本就不热撒,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亚拓35X电调飞航线直接无动力输出炸鸡,出现这种情况后现在是悬停就会保护,冷了又可以飞几分钟,电调相当的烫,用红外温度计测有80度左右的温度,现在都不敢用了

设置问题,我以前也这样

网友:
这个方法热天可以一用!这点重量无视!

网友:
发热大的话,需要考虑换低进角和低齿比
不需要风扇的,马达自己就是个强力风扇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教,该怎么设置?目前设的是中截止保护,满电悬停7分钟。曾设过高截止保护,悬停4分钟

网友:
我的遭遇和楼主一样,35X和450M烫得很,我拿红外温度计打了下,马达和电调63度左右,休息5分钟才能飞,我现在一直很郁闷。但是有两个问题我迷惑不解,一是马达原装就是14T,是不是这个引起的,二是450M马达进角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调,望高手解答

网友:
用好赢铂金40A的飘过

网友:
去买个半导体制冷片贴上面不更好

楼主:
亚拓450M / 35X 发热严重,不是个例,大部分人反映都存在这个问题。

新款亚拓电机450MX 底部有离心风扇设计,散热应该会有所改善(450M则无此设计)。

在亚拓450 SPORT的说明书上有关于35X电调的设置。

我的设置是:
1:无刹车(直升机必须设置为无刹车。)
2:中进角(兼顾速度与力量。)
1:高截至电压保护(对于直升机设置,电调有间歇性断电保护,不用担心飞机完全断电直接掉地上。)
2:有缓启动(坚持用亚拓电调的重要原因。)
2:油门反应速度为中速(感觉不出来高速和中速的区别。)

网友:
用11T、低进角试试吧,在最大功率足够的情况下,马达齿越小越省电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高截止电压保护能飞几分钟?我以前设过,电压一到3.8飞机就没动力了,满电大概只能飞4分钟左右。现在改中截止,飞7分钟电压3.4-3.5伏。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实际上,等到电调低电压保护了才降落是个不好的飞行习惯,这样有损电池的寿命,即循环次数。
正确的做法是降落下来后,空载量电池电压,11.3V-11.5V 为佳。(这个时候电池负载电压还没有低到电调高截止保护的电压9.9V。)
我的是4分钟3D下来,还有11.4V。供参考。(油门曲线:95 85 95)

网友I(2011-10-16):
牛人。。450挂风扇。。
450 6S 好赢40A普通+铂金 蝎子2010 XXD 1860 从来都是一组接一组,没有见过很烫。
我连LOGO 600 都不用风扇!

网友J:
好淫40A+scorpion 电机連飞五個电池的飄过.

网友K:
回复 网友L:
这暴力旋停是怎样呢

网友M:
电调还是要剥皮,那么后的橡胶皮,有时候设计的产品并不是最优性能。这个要明白。我就是剥了外皮。

网友H:
剥了皮用什么固定散热片呢
如果散热片与发热件接触不紧密的话会严重影响散热效果的呀。

网友N:
马达才热吗,电调没什么温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