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高手们的雕刻机的雕刻精度

楼主(2011-09-01):
   在使用中,我这里能雕的双色板,字体还算比较清楚的,最小能雕到3.5mm,深度0.2mmArtcam出刀路,特征加工,刀具是自己随便磨的三棱刀,机机是整兵兄的DX6017
下面是一个刚加工的铭牌:

    此贴的目的是抛砖引玉,请高手们自己测试下自己的机机雕刻文字时的雕刻精度。

    测试方法:雕刻文字,材料最好是双色板,深度≥0.1mm,测试文字:雕刻精度测试 1234567890。字体不限。
    看大家能雕刻的最小字高。展现出你们的机机的实力吧

网友:
估计不会很多人响应的,另外除了机器的精度以外,刀尖的大小及刀尖的同心度也决定你到底可以雕多大的字。

网友:
专门去雕了一下,用的刀的刀尖大约是0.3--0.4左右的样子,没有再尖的刀了。如果有再尖的刀估计还可以再小一点。下午有空的话我再试试看能不能磨把更尖的刀,到时再看看能不能雕0.5毫米的字。
上面的小字是1毫米,下面的大字是2毫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Y老大,试试雕汉字,顺便也说说雕刻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Y老大,试试雕汉字,顺便也说说雕刻参数

雕汉字肯定没有问题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刀尖太大。至于其他参数没什么很大意义的。木头上雕的,会掉皮,但从笔画的顺滑上面来看,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好像影响的原因很多,应该测试真园度,看刻一个园的直径变化有多少?这个测试XY轴。
还有雕个球面看看,看看变形多少?粗糙度大约有多少?这个厉害,可以看出你的总体性能了。不过我觉得这两个测试大家diy的机器应该很难看,嘿嘿有些商品机测试出来的也很难看。

楼主:
xx,居然回档了

网友B:
雕刻汉字是雕刻机的基本功能,如何这也雕不好,就可以直接卖废品了。顺便说一句,上面的汉字水平准确的讲应是雕刻机的报废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雕刻汉字是雕刻机的基本功能,如何这也雕不好,就可以直接卖废品了。顺便说一句,上面的汉字水平准确的讲应是雕刻机的报废标准。

依我看已雕的不错了,楼上你的标准是不是太高了?拿你的出来给人家看一看。

网友:
昨天的回复竟然全没了。没人上自己雕汉字的图片,那么我就继续上。大字是1.5毫米,小字1毫米,刀尖大约是0.2左右,实际效果比照片要好的多,照片是没有怎么清理时拍的,所以看起来边沿有点掉渣的感觉,分辨率已经是刀尖的极限了,看看能不能找到或者自己再试试磨出更小刀尖的刀,到时再雕个更小的字。欢迎批评和支出缺点,但最好要有证据,不要信口开河,这样才能令人信服和敬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这个图是用自己磨的三棱刀雕的,用平底尖刀效果会好点。
我也希望您能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Y老大这里学习,2mm的字

有时间再上更小的字试试

网友:
去卖刀的地方买一把20度0.1的平底尖刀,画小数字走单线1mm的也能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教:除了文泰怎么走单线:loveliness:

网友:
这不能说明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