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B双面板雕刻机以及价格

楼主(2011-09-01):
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可以雕刻PCB双面板的雕刻机哪里有?以及最低价格是多少?

网友:
主要是精度,面积,貌似行情价格在2-3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度在0.1mm左右,可以雕刻200 mm  x 200 mm 的板子就行

网友:
找林大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夫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夫在哪里?
大夫在首都北京。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在0.1mm左右,可以雕刻200 mm  x 200 mm 的板子就行

你的要求太笼统,应该这么描述
PCB导线安全间距0.xmm
PCB最小线宽0.xmm
雕刻机重复定位精度0.0xmm
另外,板子200*200也太大了,用组合刀路得干很长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PCB导线安全间距10mil
PCB最小线宽10mil
雕刻机重复定位精度0.02mm
另外,板子20 *20  cm

网友:
楼主,有兴趣的话给我悄悄话。我给你推介一个好东西。

网友:
阿莫仿淋大夫那个据他自己说老牛逼了,不过你要是用那个价钱的机器把淋大夫那个换成60000转的变频水冷pcb主轴就更牛逼了,注意:我说的是淋大夫,不是林大夫,我给自己的做广告

网友E:
淋大夫

听起来像是一种药

网友:
我一直也是自己琢磨搞雕刻机雕刻PCB,也用过热转印PCB,也用过涂抹光刻PCB,最近还试了光刻PCB,感觉如下:各有优点:
雕刻PCB是可行,但是细节不好,一块小面积板还行,多块板的话,效率很低
热转印,效率倒是不错,细节精度不好,有时有虫眼
涂抹PCB光刻PCB,精度尚可,涂抹干透时间需1天
光刻PCB,精度很好,就是用激光打印机制版有误差。
就是打孔成问题:手工打孔上百个的多种孔径的孔,简直是个折磨。自己加工绿油阻焊,也是个复杂的等待。。。只做过一次用激光打印热转印做字符标识,网上到处搜索过孔技术,发现业余情况下的过孔技术,简直就是一个复杂的工艺

现在我用直接用网上的PCB打样了,从40元-200元打样每次,阻焊、标识、过孔,精度高,一切都是标准的。
半年前就开始网上的PCB打样了,偶尔也DIY一下PCB,主要用光刻了,也只是练一下手。
主要精力放在调试电路和单片机编程了,DIYPCB,掌握就行,不用其真正制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也赞同这个观点:

1、用雕刻机做PCB,那动静简直能把人给逼疯了。
2、简单的就用实验板焊吧;复杂的就到工厂打样吧,虽然会耽误上几天,但是省心。
3、把精力过多花在制作PCB上不值。

网友:
不要说自己的是pcb雕刻机,曾经有人质问我,那金属过孔机器怎么做不出来?

个人觉得那些几千转的主轴机器吹的再好也是扯淡,要是非要用雕刻机做实验班,最起码也要24000转的变频主轴,最好是60000转的pcb主轴,只有主轴转速上去了,f值才能上去,才不至于让呢等的发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淋大夫

听起来像是一种药

不对,我觉得好像是一种神奇的高级智能动物
经常在天上飘来飘去,有点像UFO

网友:
我觉得用雕刻机做PCB真不如用感光膜、显影、蚀刻这种方法做起来更容易

网友:
但是雕刻机打洞是人无法比拟的啊!

网友:
除非是铣槽或对外形有特殊要求,用雕刻机制作PCB简直是属于折腾人。噪音、有害的粉尘、耗时等。还不如热转印来得简单方便,而且效果更好。至于打孔,设计时尽量用贴片元件吧,减少钻孔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