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ch3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01):
我配制好MACH3的电机后,通过手动输入代码,步进正常,但用策略库生成刀路后,运行距离只是正常的10%不到,(我步进一圈是5MM,显示正常5mm,但步进只走了1MM不到),此时再用手动输入产生同样问题,只有重启软件才行,问这是什么地方出错了?

网友A:
进入设置----电机调试----看看最左边的脉冲当量值是不是变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星期六在吗?我把车好的丝杆给你送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设置----电机调试----看看最左边的脉冲当量值是不是变了

脉冲没有变,用的是2.63,重装过也一样,现在是英文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星期六在吗?我把车好的丝杆给你送去。

在的,好的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脉冲没有变,用的是2.63,重装过也一样,现在是英文原版。

我发个我的MACH3给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