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问问大家, 四轴上用的都是什么牌子的电机?????(附振动测试视频)

楼主(2011-09-01):
N个月前在tb上买的电机振动太大, 用不了, 想问问做过四轴的朋友, XXD的电机能胜任吗!

现在在考虑xxd和朗宇的电机, 如果xxd2212的振动小到不会太影响传感器, 就想用xxd的了.

我以前买的电机35元一个的3832, 相当与xxd2212, 太便宜了, 真用不了呀!!!! 振动大, 声音刺耳.

请大家给个回复, 谢谢了,

放在板子上的东西都震掉了!

请大家开声音, 声音很大的!

xxd的电机振动会比这个小吗?

因为米不足, 所以不敢再轻易买了, 已经报废了180左右块钱了!

网友:
论坛上有好多朋友在用XXD,我也打算用XXD

网友:
谁用谁知道……

网友:
我用XXD感觉挺好啊

网友:
XXD老牌子,我也在用!

网友:
一直都是xxd

网友:
这个不好说 不管你什么电机 要是桨没有上好 或者不平衡 机器没有调试到位 那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C2402  2350kv 盘式无刷电机

网友:
有米试试蝎子电机+apc桨就知道效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晓得浆会带来振动, 但我的电机在未上浆时振动就很大了, 我新附了两个测试视频, 可以看看

视频不会上, 有会的帮我放上吧,

这几天论坛访问很困难!

网友:
LZ的电调 有点意思。没怎么见过呀。最大多少A?

网友:
2815飞的爽啊!

网友:
没上桨电机振动都大 那可能是电机不平衡哦 里面的磁铁没粘好?轴承坏了?外转子变形?对啦 电调驱动不顺也会造成电机振动大哦

网友:
我买回电机第一件事情都是做静、动平衡。然后上浆测试。当然,对于没有条件和技术的新手朋友来说,我建议你们买回来后上电测试震动大不大,大的话还分两种情况:上电开到大油门后,用手指甲触碰旋转中的电机轴,看轴的震动大不大。

1、整体震动大,而且电机轴不同芯,震动大,这个是最麻烦的,需要硬件调整,大多是因为电机的顶盖开孔没在中心。只能重新打孔,当然一般都相差很小,轻轻磨一下就可以了。把另一面用金属片垫一垫,调到震动很小后上紧螺丝最好再上AB胶。有朋友会问,怎么知道偏向哪边?你可以吧拆开的电机轴承套在轴上,用手拿住轴承,旋转后会停在某一位置,多测试几遍就能确定哪边重了!!
2、整体震动大,但电机轴震动很小,这种电机可以先不调整,上浆测试,如果震动大,把桨换个方向固定,一般都能得到相当的缓解。还缓解不了,可以用上述方法,带桨测静平衡,找到重的那边后,把桨稍微打磨掉一点。想想看,打磨桨比调电机的平衡容易多了吧。

这是我的经验。朋友们只能自琢磨一下了。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
看你的电机的颜色,你是不是在taobao上一家叫什么 白菜 航模店买的,当时想买,后来怕有问题,就没买,呵呵

网友:
应该是在武警那买的 2215 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