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futaba的内置跟外置的高频头是通用的

楼主(2011-09-01):
前段时间收了块电源电路烧毁的10cg的内置高频板 , 仔细的比较看了下高频板的接口跟10chp的接口一模一样的。今天就用舵机线连接起来试了下,遥控器成功的启动了原生2.4g的模式。

楼主:
接着上图

网友:
都是PPM信号过来的吧

楼主:
不是 是原生的2.4g的

网友A:
10CHP菜单里并没有原生2.4G的选项,只有PCM和PPM的,这个2.4G菜单是怎么回事?

楼主:
在插入2.4g的高频头会自动跳出来的

网友:
很有用的信息,谢谢LZ。

网友:
这个不错,多谢楼主分享。

具体接线还请多来几个照片,后部的和那个2.4G的板子 连线。
还有那小结收 不错啊,介绍下啊

网友:
LZ这下又赚了。。

网友:
那面板不是有2.4G标贴吗?插入2.4G模组当然显示2.4G了,这个在14 12 通也是这情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高频板是10cg里面的板子

网友C:
这就是10C和FF9等以前的区别

引用 网友A:
10CHP菜单里并没有原生2.4G的选项,只有PCM和PPM的,这个2.4G菜单是怎么回事?

看10C后面的高频头位置,不是以前的长方的了,而是多了个缺口,
就是让插2.4G专业高频头的。

网友(2011-11-29):
引用 网友C:
看10C后面的高频头位置,不是以前的长方的了,而是多了个缺口,
就是让插2.4G专业高频头的。

哈哈,那个让我纠结了好久的插口,让你玩上了。这下TM10有替代品了……

网友(2013-02-06):
再次浏览,温故知新。最近在琢磨怎样少花钱把我的10c变成Futaba 2.4G的,然后用兼容接收。

网友D:
10CP和10CG只是控外壳模具不通和高频头安装方式不通,其他都一样的。
拆过10CG的版本,只是把高频头电路焊接到上边,背面看,右侧四个插针是焊接的。而上边的插针还是插接方式。
10CP可更换高频头版本的是全插接方式。有空可以上个10CG高频头的电路给你们。

网友:
其实 完全可以用天地方的高频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CP和10CG只是控外壳模具不通和高频头安装方式不通,其他都一样的。
拆过10CG的版本,只是把高频头电路焊 ...

好,期待中。最近老是在研究10c 咋利用起来。自从买了T8FG了后 买了一堆接收,10c 的pcm 接收也没几个,也不想用。还是2.4G的好用,方便。
但是10c的手感也是不错的。

网友:
上图真JB麻烦,楼下看图

网友D:
有可更换的高频头内部图,发个对比下.

楼主(2013-04-11):
引用 网友D:
有可更换的高频头内部图,发个对比下.

一模一样的不用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