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与8910A+设置问题

楼主(2011-09-01):
刚败了一个8910A+到手才发现插上3GX没反应,坏了??!!找商家!商家说要等明天才能问技术人员!还说有很多人都问了这个问题的!所以我只能先论坛上找找看了!结果说是频宽没调对!于是我把频宽调成了760!但发现还是不行!所以发此贴希望有哪位高人指点指点!

楼主:
没人知道啊~连MKS技术也不知?

网友A:
我用的也是8910A 把3GX 设成 窄频760 和 数字 然后看看你的通到插对了没有 是男人就不要插错哦 还不行就找个GP750 或GP780试试 你8910A没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设成窄频760也不行耶~昨天都寄回给代理看了

网友A:
窄频舵机确实麻烦 不接陀螺 就没法测试 不知道有没有窄频舵机测试器卖 我只有宽频舵机测试器

楼主:
唉!舵机是寄回来了!代理说没坏!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根本没法用!MKS的技术员哪去了啊!能不能出来说一下该怎么设置才能正常使用啊

网友C:
看一眼说肯书 会死呀~~~ 宽,窄 有灯显示的。。

楼主:
LS的朋友请认真点看了别人的贴再回!我说我设成窄频的了

网友D(2011-12-01):
楼主,我的8910A也出现这种原因可能:
1.3GX 设成 窄频.
2.通道插错,或者插头插反。我的原因是插反。
3.给楼主个建议,请教问题不要不耐烦。能来回答的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网友E:
用3GX ,要连接接收机,开遥控器,要不然3GX是不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