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麻烦各位帮我看看这个控咋样

楼主(2011-09-01):
想玩电直 停别人说需要先买个控在电脑上联系,逛淘宝看到这个还多喜欢的 麻烦大家给点意见 。THANK YOU你们了

天地飞七通2.4G遥控器.发射机大液晶显示屏,配原装双七通接收机:

天地飞七通2.4G遥控器.发射机大液晶显示屏,配原装双七通接收机:

天地飞七通2.4G遥控器.发射机大液晶显示屏,配原装双七通接收机:

天地飞七通2.4G遥控器.发射机大液晶显示屏,配原装双七通接收机:

网友:
米少就攒一攒

这个控谁买谁知道

网友:
 可以  支持国产

网友A:
先感谢楼主··  我也同问·  请不懂的就说不知道   我们本身就下不定主意··  你就别跟着灌迷糊了·     还有2楼的话我实在是不明白    可以理解为 没钱这个就对付用吗?  谁用谁知道  这倒是 实话  买回来自己试就都知道了  就不来这问了··     机器准备飞越450PRO  (套五) 你懂的··    还请大师们 多给点我们这些小白点意思··   谢谢··

网友:
控 建议还是买好点的 不是不支持国货 是国货不让人放心  尤其你要飞电直  那个近身3D的时候会多起来 所以。。。。    个人建议 JR或者服他爸 都可以

网友B:
futaba T8FG

还是多攒钱买这个吧。
飞直升机还是要个好控。
要不然等你 设置的时候 会有点麻烦。
而且,本人估计你用了不到1年就会换掉天7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感谢楼主··  我也同问·  请不懂的就说不知道   我们本身就下不定主意··  你就别跟着灌迷糊了·     还有2楼的话我实在是不明白    可以理解为 没钱这个就对付用吗?  谁用谁知道  这倒是 实话  买回来自己试就 ...

兄弟,实话对你说。钱不够攒攒。这个控的危险系数和功能强度是有一定缺 陷的。
直机的很多细节调整 不是用眼和感观能调整的,有些还是要用控的设置和微调进行调试的。
反正简单的说,米不够请不要上。要是非要拿自己的钱财和别人生命开玩笑,请你自量!!
古云:图便宜没好货!

网友:
飞固定翼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多攒钱买这个吧。
飞直升机还是要个好控。
要不然等你 设置的时候 会有点麻烦。
而且,本人估计你用了不到1年就会换掉天7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用了半年换了jr xg8。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固定翼还可以,飞直升飞机不行,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