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来潮想再买个小机,看中了120D06,请各位给个意见

楼主(2011-09-02):
飞机是六通机,有刷电机,无副翼、塑料旋翼头。单机680-700.价格不贵,不是广告。我越看越觉得漂亮。很想买一个。不知道能换上无刷动力不能,我有个CB100,可以当配件用。
有刷电机卖的也不贵,无副翼的结构简单,塑料旋翼头应该也耐炸吧。尾管可以买改装的,或者直接把100的换上。
1). 主旋翼直径:305mm
2). 尾旋翼直径:58mm
3). 机身长:273mm
4). 全配重量:72g(含电池)
5). 陀螺仪:三轴陀螺仪
6). 主电机型号:1225FC
7). 尾电机型号:0716R
8). 遥控器:WK-2603
9). 接收机:RX-2617V
10).电池:3.7V 350mAh Li-Po
11).舵机:WK-02-1 ;重量: 3.18g ;速度: 0.12sec/60°(3.0~4.5V); 扭力: 0.12kgf.cm (3.0~4.5V);尺寸: 19.2×8.3×19.7mm

产品特性
1). 采用无平衡杆设计,动力损耗小,大幅度提升了循环寿命和飞行时间。
2). 采用三维陀螺仪,无副翼平衡电子控制系统,全自动修正飞行平稳姿态。

网友:
已经有CB100了还买华科尔的鸡

网友:
很不耐炸的!!~~~  而且是6通的...操控有点难度的!~ 慎重考虑~

网友:
装一台M120d01吧

网友:
我有V120D06,感觉还是比较好飞的!也比较耐炸!唯一麻烦的就是尾齿轮,很容易炸坏,又买不到单独的配件!
其他配件都很便宜,主电机买4G3的.20块,尾电机,买S107的,10块,主桨换V100D08的塑料桨,耐炸!(改短尾管)
至于尾管,太便宜了,5块钱1米,有的好用了!
舵机扫齿的话,有单独便宜的齿轮,3块钱,随便更换!
V120D06的三轴系统比V120D02改善了,更稳定,接近副翼版的手感,不再怪异!

楼主:
谢谢五楼,我就喜欢折腾,但不喜欢折腾钱,那个伤不起啊。你的经验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那个脚架简直就是120D01的超级不耐炸版。。。。。

楼主:
标题

我决定了,买genisu cp.当一回小白鼠,毕竟耐炸很重要的。尤其是对我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