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咱古城魔友用什么控的比较多?

楼主(2011-09-03):
看看大家都用什么控?小弟想升级控做个参考
10CG,T8FG,DSX9 II
几个功能差距大不大?那个耐用性更好?

网友A:
我记得应该是DSx7

楼主:
是DSX7是很多,这个我知道。当时我也有一个。可惜出了。这次换控,最高到3000左右,功能强大一点。主要问问这个价位的控咱西安魔友的保有量和大家的意见。
DSX9 II,10CG,T8FG,SD-10G

网友B:
JR DSX9 2.4G

网友C:
看你以前有什么接收机了,如果有DSM2的接收机,建议搞个DX8,这个控可能是3000左右控里最新的了,全轴承设计,如果是futaba的话,那就搞t8fg吧,但是买回来要看看是不是屏幕有问题那批

楼主:
谢楼上指点,请问T8FG问题批次的批次号知道吗?

网友C:
不知道批号,但是出问题好像是第一批T8FG SUPER那个,说实话,8fg也就是功能多,手感我觉得是不如dx8的

楼主:
个人感觉DSX9质感比较好,选个控这么难,哎~
那天抛硬币选DSX9和T8FG,第一次是DSX9,想说给T8FG个机会,又连续投4次,全是DSX9。饿~~~~邪了
现在在纠结好像JR的保修没有F的方便,因为F不就是在北京保修就可以,而JR是不是要寄回日本啊。

网友C:
JR和spekturm最新的2.4g的分别是DMSS和DSMX,原理上跟fu的差不多,反正我用的是DSX7 dsm2版本的,从来没有失控的,自己失误炸鸡的概率比设备失控炸鸡的概率高太多了,我认为就是你看那个控顺眼选哪个.ps:dsx9的摇杆总成貌似跟DSX7是一样,要选DSX9不如搞个XG8,如果要是想要高端的干脆搞11x,那个摇杆的手感确实不错

网友:
标题
不管啥频率制式,你听过有失控案例么?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要真纠结,就去以色列买人军用无人机用的地面站,那个制式复杂还带加密,距离也远…够用就可以…个人觉得的,直机且飞机少就T8,飞机多就DSX9或者DX系列。没有全部上手试过,只能算胡吹一哈。仅供折腾…

楼主:
已经买了DSX9 II

网友D(2011-11-06):
我们几个都用T9C

网友E:
9XII+2720

网友F(2011-12-08):
我也刚买了DSX9ii,还要了两个山寨a611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