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并联,

楼主(2011-09-03):
一时间没有T插,直接从平衡头并联行不行,会不会线太细,电流不够

网友:
 不行哦,并联后电压低的那块会冒烟

网友A:
这个要看情况,如果你是并联起来充电,电流不是太大的话,可以接受。如果是并联起来飞,那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情况,如果你是并联起来充电,电流不是太大的话,可以接受。如果是并联起来飞,那就不行了。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情况,如果你是并联起来充电,电流不是太大的话,可以接受。如果是并联起来飞,那就不行了。

如果从T差端并联呢,可不可以

楼主:
我两块电池是同时买的相同的电池,搜索了相关的帖子,基本上都说相同的电池是可以并联使用的,只是对电池不好,请问谁知道3s2p的电池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并联可以,需要二极管隔离

网友:
相同电池相同容量相同内阻可以直接并联,但是充电要平衡充。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二极管隔离?请问你怎么隔离?
你的意思是每块电池的输出要接一个二极管?
兄弟啊,一个二极管的压降起码0.3V以上,且怎么大电流。。。。。。。就算它40A,那也起码要12W呢,你散热怎么办?还得再加个风扇给它散热呢。
很明确的告诉LZ,你只需要把每个平衡线并起来,再把两个粗的输出线并起来就好了,这样不需要加T插,充电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