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核心马达设计

楼主(2011-09-03):
亚拓很多
舵机
都说是无核心马达设计的,但是我见舵机里面都有马达的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无核心马达又称空心杯电机,是电机的一种,并不是指没有马达

楼主:
求详细解释……

网友B:
空心杯马达

网友C:
空心杯电机属于直流、永磁、伺服微特电机。空心杯电动机具有突出的节能特性、灵敏方便的控制特性和稳定的运行特性,作为高效率的能量转换装置,代表了电动机的发展方向。空心杯电机在结构上突破了传统电机的转子结构形式,采用的是无铁芯转子。空心杯电机具有十分突出的节能、控制和拖动特性,

网友C:
据我的理解就是只有线圈没有铁芯,转子轻,这样就惯性小,刹车灵敏,省电

网友D:
内转无刷也是无铁芯吗

网友E:
 無馬達舵機

网友F:
原帖由
vicong
于 2011-9-3 10:42 发表
内转无刷也是无铁芯吗
内转子电机,转子是磁铁,这个磁铁可理解为“铁心”,铁心通常比较重。
为了电机更灵敏就设计出了惯量相对小的空心杯电机,通常转子只有线圈,连绕线的支架都省掉了。

网友F:
空心杯马达也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功率密度低难做成大功率。

网友:
无马达舵机 用记忆金属的就有

网友G:
直接百度 空心杯电机 就知道了

网友H:
可以更高级点 无刷马达。。。寿命大大长。。

网友I:
縱擒器,沒馬達的伺服機。

网友J:
玩外星人的飞碟吧,估计那上面没有舵机。

网友K:
你太搞笑了,无核心马达是马达的一种,不是没有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