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单向异步电机的启动转矩可以加大吗?

楼主(2011-09-03):
做了件东西,用的 是82年北京微特
电机
180W,电容启动, 带一个40级涡轮减速器1/60,功率是足够了,可是试机时发现空载都无法启动,应该是启动转矩太小的缘故。我做的东西很规矩,润滑也很好的。电机的电容也看了,是匹配的。其他朋友有遇到这种事的吗?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加大启动电容试试。

网友B:
买一启动按钮开关,再接个50微法的启动电容,启动后这个电容能断开,原机的电容是运行电容。

楼主:
这好像是个好办法啊,谢谢两位

楼主:
照3楼的方法改完了,太管用了,电容5元,按钮5元。

网友B:
 管用就好

网友B:
你那里买的电容这么便宜,我上次买的35UF的电容还15元呢.

网友C:
不会是怀孕的电容吧?

网友D:
把电机的电容换了,82年到现在电容可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