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PRO 单向轴承垫圈不用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1-09-03):
。。今天拆机忘了这回事,等想起来要找的时候不见了。。。 单买个垫圈又没撒意思。。想问问不用行不行,就是套在单向轴承套上的那个内径为6MM的垫圈。
这个垫圈应该是防止主轴上下窜动的吧。
我的整机都是飞越 580 的,没换过冰人件,目前航线。。。

网友A:
大齿盘会磨侧板

网友B:
楼上正解,大齿上下乱跑后果很严重……

网友:
LS的都弄错了,我的也没了,暂时没什么影响,应该是防止轴承套磨损的

网友C:
大小齿轮和上下传动齿轮不对位
容易引起震动,尤其是大齿轮会下滑到马达齿轮(上细下粗)粗的地方,造成和马达齿轮的无间隙,电机阻力大。

网友D:
主要是会磨侧板

楼主:
 它又神奇的出现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直接从轴承座里滑下来了!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丢了,会磨侧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