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eck9257这个舵机如果换了进口电机应该会不错吧

楼主(2011-09-03):
我在想Goteck9257这个舵机如果换了像恒吉新型的933一样的进口电机应该会不错吧,牺牲一点速度应该还是值得的,毕竟你要与进口的9257比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因为看了用过的模友介绍好像电机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A:
程序和模具的原因寿命长不了多少程序和模具的原因寿命长不了多少

网友B:
换进口电机就无忧了,我试过,寿命巨长

网友:
我也是这么做的,连电位器也换成futaba一样的。测试的结果可以看出电路部分还是不错的。如果再把齿轮也换成futaba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
花了那么多加钱换进口电机电位器,加上舵机本身的价格和正品F9257相当了,干嘛不直接买个正品9257呢

网友C:
改完后大概花费140左右,费用虽说也不少,但还是比9257便宜多了。另外就是要心态了,是图个省事,还是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和模具的原因寿命长不了多少程序和模具的原因寿命长不了多少

好像电机是看运气的吧,也就说明与程序与模具是没有关系的,只与电机的装配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完后大概花费140左右,费用虽说也不少,但还是比9257便宜多了。另外就是要心态了,是图个省事,还是折腾一下。

好像恒吉绝对不可能增加140元来把他原来的933电机与电位器换成进口的吧,加上换了模具,新版933也就比原来的贵了10元多。

网友:
表示go9257尾舵162个起落健在

网友B:
go9257电机的动静平衡较差,其次就是电刷不行,运气好的话,在200-300起落内是很正常的,毕竟对得起他的价格,电位器不错,没必要换,最主要的还是电机,换futaba进口电机后基本上无忧了。可惜NAMIKA直径12*15电机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9257电机的动静平衡较差,其次就是电刷不行,运气好的话,在200-300起落内是很正常的,毕竟对得起他的价格,电位器不错,没必要换,最主要的还是电机,换futaba进口电机后基本上无忧了。可惜NAMIKA直径12*15电机买 ...
同意,前后共入了6个GOTECK, 2个到250左右,电刷挂.一个30个左右电机空心杯挂. 挂之前没有抖舵现象. 齿轮比较结实,精度一般,够用.12的空心杯电机比较难买,质量也未知,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机淘宝只有一家在做,价格不便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9257电机的动静平衡较差,其次就是电刷不行,运气好的话,在200-300起落内是很正常的,毕竟对得起他的价格,电位器不错,没必要换,最主要的还是电机,换futaba进口电机后基本上无忧了。可惜NAMIKA直径12*15电机买 ...

如果go9257换个模具用futaba进口电机应该性价比要高很多,因为他的程序就比较有竞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进口电机就无忧了,我试过,寿命巨长

请给个链接。。。

网友:
电位器的寿命怎么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舵机的电位器还没有人说用坏过的……

网友:
12MM空心杯,和16MM空心杯,
分别对应1215 1220,1625这几个型号,
刚好用在山寨9257,MICRO 舵机,STANDARD舵机上面。
目前有17MM的国产空心杯,基本可用,12MM目前还没有发现国产的。
NAMIKI这家公司的网页如下,
http://www.namiki.net/product/dcmotor/coreless.html
这是他国内的地址。可以打电话去问问。
上海纳米奇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车新公路185号国际中小企业城园区3、4号
电话:+86-21-5760-9898
传真:+86-21-5760-9825

网友:
国产的这一家比较便宜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600675629,帮朋友装过,已经100起落左右了。
进口NAMIKI12*15电机淘宝链接还没有找到,找到了,买山寨神舵换之

网友:
我用的是国产的凯旋马达,目前看来还不错。

网友F:
不错帮我换换

网友C:
1520us和760us用的是相同的马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