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KT板机,求配置

楼主(2011-09-03):
大学刚开学,离家远,现手头只有一个控一个接收,还有一个KV值2100的
电机
(22g外转子)我是新手,之前只飞过翼龙,自制过一架小"喷火”,翼载太高,秒炸。
这个电机配什么桨合适?
电池
用多大的,2s还是3s?我想制作一架类似于花式机的KT板机,所以要动力强劲,最好能吊机,老鸟们给个电调、电池、机型和桨的配置吧。拜托了。

网友A:
想动力足就用3S吧 1000毫安以下 配5 6寸的浆 电调20A即可 飞特技机的话还是建议换低点KV的电机 上大点的浆

网友B:
翼展900MM的E330大概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