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摸友帮忙指点一下 450飞机的问题

楼主(2011-09-03):
我的是固朗的450C
电池
是新的 刚飞4 5个起落吧 充满点 起飞不到一分钟 就感觉电池没有电了 飞机就下来了 放在地上等一分钟你还能在起来飞一分钟就有没有电了 就这样两道三回吧 电池 算真正没有电了 请问这是正常的现象吗 如果不是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请老摸友告诉该怎么弄才能好 谢谢

网友A:
这只能算电池报废,没有电量显示器的吗,有问题看看电池电压是多少,如果是已经低于3.8应该是电池质量问题,如果还没有放掉多少电就是其它东西的问题了。看来LZ没有好好潜水啊,不然电池很容易就坏了

网友B:
是不是电调保护了,这几天挺热的。 楼主用电显测一下电池。看看。还就是电池是否有虚标。

网友C:
有没有检查你的电池是不是真的充满了,充满后每节应达到4.2V。冲不满的话也可能是充电器本身不好。450通常都用2200mah的电池,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池,如果电池本身容量就小的话,当然飞不了几分钟。最后想提醒一下,飞不动了就应该赶快充电,短暂休息后反复几次使用的话会导致电池过放电,严重影响电池寿命。

楼主:
我已经测过电压了 好几次了 都在3.8伏以上的

楼主:
我用的是 格式的 2200毫安 20C 11.1伏的 出了电池以外还有别的原因可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我刚才也咨询了一下 说是电调的问题 有的说是电调过热保护了 可以调的 有的说调不了 必须更换电调 请问老摸友 还是换电调呀 还是可以调的 呀 要是能调 怎么调 帮忙指点 谢谢

网友D:
是不是螺距曲线有问题啊?

网友B:
用的什么电调

楼主:
固朗原装的电调

网友E:
亚拓的电调可以调电压保护设置值的
固朗的就不知道了,不过看情况电池没问题,应该是电调的设置问题,如果可以设置的话设成中截止保护就可以了,亚拓的能飞7分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 我先试试看

网友F:
不会是电调保护吧?

网友G:
看看电调温度是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