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900 尾舵机 问题求助。。。。。。。。。。。。。。。。。。。。

楼主(2011-09-03):
我用的kds900和9257尾舵     方向舵摇杆只要打一点点,尾舵机就到了满行程     请教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陀螺仪工作在锁尾模式下的时候,这是正常的,不用担心。

网友:
KDS 900的优势就是有很多参数可以选择,这样调机就简单很多,直到你满意为止。。。

你这个现象可以调整一下“SEN”--遥控杆控制灵敏度 或者“EXP”--遥控器控制曲线

楼主:
用过900 的朋友这些数据一般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
沙发说得对,正常现象,尾舵机的行程是陀螺仪控制的,不是摇杆控制的。

楼主:
但是控制转弯的时候呢
我是新手,搞不大懂,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控制转弯的时候呢
我是新手,搞不大懂,唉

转弯的时候,陀螺仪控制尾舵机偏转的同时,根据输入的舵量不断计算新的中立点位置。每当尾巴到达下一个中立点位置时,舵机就会停止偏转,然后陀螺仪计算再下一个中立点位置,周而复始。直到输入舵量回中,尾巴又到达陀螺仪计算出的最后一个中立点位置之后,尾舵机回中,陀螺仪锁定当前的中立点,在受到外界扰动时自动修正尾巴指向。

楼主:
恩,谢谢各位了,还是有老手指导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