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换刀程序求助

楼主(2011-09-03):
tool=getselectedtool()

If tool=1 Then
Call t1
End If
If tool=2 Then
Call t2
End If
If tool=3 Then
Call t3
End If
If tool=4 Then
Call t4
End If
If tool=5 Then
Call t5
End If
If tool=6 Then
Call t6
End If
If tool=7 Then
Call t7
End If
If tool=8 Then
Call t8
End If

setcurrenttool(tool)

'//// Subroutines /////////

Sub t1
Code "m7"
Code "G4 P1"
Code "G1 Y0 F5"
Code "G4 P1"
Code "M9"
End Sub

Sub t2
Code "m7"
Code "G4 P1"
Code "G1 Y0.125 F5"
Code "G4 P1"
Code "M9"
End Sub
Sub t3
Code "m7"
Code "G4 P1"
Code "G1 Y0.25 F5"
Code "G4 P1"
Code "M9"
End Sub
Sub t4
Code "m7"
Code "G4 P1"
Code "G1 Y0.375 F5"
Code "G4 P1"
Code "M9"
End Sub
Sub t5
Code "m7"
Code "G4 P1"
Code "G1 Y0.5 F5"
Code "G4 P1"
Code "M9"
End Sub
Sub t6
Code "m7"
Code "G4 P1"
Code "G1 Y0.625 F5"
Code "G4 P1"
Code "M9"
End Sub
Sub t7
Code "m7"
Code "G4 P1"
Code "G1 Y0.75 F5"
Code "G4 P1"
Code "M9"
End Sub
Sub t8
Code "m7"
Code "G4 P1"
Code "G1 Y0.85 F5"
Code "G4 P1"
Code "M9"
End Sub

这是我搞的一段程序,我是用步进电机来换刀电机的,8个工位,不知道还缺少什么,在G代码中输入“M6T*(*指数字1-8)”都没有反应,在MACH的“VB脚本编辑”里面,子程序可以运行,主程序若把“If tool= *(*指数字1-8) Then”这段中的数字换成“0”就可以运行相应的子程序。如:If tool=6 ThenCall t6
End If

把“If tool=6 Then”中“6”换成0,即“If tool=0 Then”就可以运行SUB T6段子程序,机床就会动作。
看看有没有高手帮我解惑啊,我不懂VB,这段时间瞎研究才搞出这段来。。

网友:
vB程序没什么问题,只是罗嗦点,多项选择可以用Select Case 来选择,关键是你的换刀指令代码有问题,在铣床系统里是用“M6T××”,在车床系统里用“M6T**##",例如,M6T0101,前两位数是刀位,后两位是刀补号。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原来是换刀的指令写错啦。现在可以了。
由于不会VB,罗嗦一点能用就行啦。:loveliness:

楼主:
MACH3的刀库里面的tip radius x offset z offset x wear z wear 这些不是刀补吗?外面还要设置吗?后面那个##刀补号参数是由哪里给定的呢?

网友:
 已经有好几个人绕在换刀代码上了!我也是摸索了不少时间才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