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遥控器玩模拟正常,但就是跟接收连不上!

楼主(2011-09-03):
如题,连接接收时没有反映,模拟还正常,大侠哪的毛病,还是坏了???

网友A:
接受坏了吧

楼主:
可能吧,怎么试啊?

网友B:
说了半天没说什么控,什么接收,晶体的还是2.4g的
能玩模拟器说明信号输出正常,把接收放在离控很近的地方,能收到,放远了收不到可能是控功率管烧了。
如果是晶体的,检查晶体是否插好,控和接收晶体都重新插一次,如果是2.4的就重新对频
其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拉

网友C:
你是不是把接收电插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