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作业了""3鱼""与""龙""

楼主(2011-09-03):
感谢林大夫的教程还有"3鱼"图.感谢yhzzp 的"龙"图
目前只有这2个灰度图,都是自己生成的G代码.用的30度尖刀

鱼雕得还可以  用时3个多小时

龙用了近10小时还未雕完,中途停电一次,没对好刀,中间有重复

应该是软件里的电机设置没搞对.目前的F值500和2000都是一个速度.估计200就是最大速度.

先上鱼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龙的这个好像丢步比较严重。。还是木头没固定好?

网友:
  好!就是有点慢!时间怎么会相差这么多?我的30---40钟的样子就完事了。10个钟确实是有点长。另外用的是什么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龙的这个好像丢步比较严重。。还是木头没固定好?

龙那里看出是丢步啊,看见上半部和下半部没?上半部几乎没停过一气呵成.
下半部有2个线,是因为雕2个小时后主轴和步进电机太烫了就停了一个小时左右,冷却一下
时间太长应该是电机设置不对.F值再高也没用.明天重新设置一下再把龙重新雕过

楼主: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木头
就是以前别人用来运输打外包装的木板,有点软

网友:
恭喜智兄成功了。

网友B:
还不错了 就是时间长了点 是设置问题 还是机器问题啊
应该几十分钟就能完吧
上JJ图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了 就是时间长了点 是设置问题 还是机器问题啊
应该几十分钟就能完吧
上JJ图 看看

网友:
雕木头灰尘大不,会不会飞得满屋都是

网友:
应该在30分钟左右完成

网友C:
想请问一下,怎么在30~40分钟弄完啊?就拿鱼来说,是雕的多大的尺寸 啊?刀路的设置有什么技巧吗?还有就是电机速度以及F值的设置对这个有什么影响啊?我一般干2~3个小时都没什么模样,所以一直没弄出过浮雕,我好想看到自己的鸡鸡能弄出个像样的作品出来,有成功的兄弟能指点一下吗?小弟在此感谢了,对了,我一般F用500~1000,电机速度设置的400,跑得太快就会失步。

网友:
看来应该是设置问题 机器应该没问题
就是z轴 探出来的部分设计有问题 还不如把两段槽钢对着安装
还有 那个主轴电机 如果楼主没有自己改过的话  安装 也有问题 上下颠倒了
这个电机 短的一面是可以向里压缩的
因为 里面的弹片在长轴的一边  所以应该把有弹片的长轴一边装刀杆这样轴就没有压缩了
如果里面的弹片改到短轴一边也没问题了( 不知道能不能改 好像两边轴承不一样大)
也就是说 弹片应该在 刀杆的一边
你要是还有这个电机 试试压缩短头的一边 是可以压下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请问一下,怎么在30~40分钟弄完啊?就拿鱼来说,是雕的多大的尺寸 啊?刀路的设置有什么技巧吗?还有就是电机速度以及F值的设置对这个有什么影响啊?我一般干2~3个小时都没什么模样,所以一直没弄出过浮雕,我好想 ...

什么电机 和驱动啊  要是57电机 6560的驱动 电机速度设置400以上就丢步 就不应该了
老规矩 上JJ图

网友:
10个钟头啊。。。这期间你是怎么熬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机 和驱动啊  要是57电机 6560的驱动 电机速度设置400以上就丢步 就不应该了
老规矩 上JJ图

晕了 我的就是 57电机 6560的驱动 ,完了F值上不去了,
另外38电机是买的成品,买着就是上起的ER11夹具,好象是有说的那种情况,完了这是逼我提前换主轴啊

网友:
57电机 6560的驱动,当A轴,我试过空载有1000左右,再高就堵转了。

网友D:
是不是你的供电电压太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请问一下,怎么在30~40分钟弄完啊?就拿鱼来说,是雕的多大的尺寸 啊?刀路的设置有什么技巧吗?还有就是电机速度以及F值的设置对这个有什么影响啊?我一般干2~3个小时都没什么模样,所以一直没弄出过浮雕,我好想 ...

忘了说尺寸了,呵呵,我直径5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忘了说尺寸了,呵呵,我直径50的
MM?还是CM?

网友:
这里没人说cm的

网友F:
50mm俺的机器F600一次刻完是一个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mm俺的机器F600一次刻完是一个小时左右

其实对于有些浮雕,大可不必这么慢的速度,刀尖的直径如果是0.2那么你的行距设置不会超过0.2,除了第一刀下切会有点问题,其它时间可以很快的速度跑,解决第一刀的问题可以用artcam中的斜向下刀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的供电电压太低了?

24V
2个电脑电源串联.每个12V都大于10A
下部准备用3个电脑电源串联试下 36V不知道57步进要烫成什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了 我的就是 57电机 6560的驱动 ,完了F值上不去了,
另外38电机是买的成品,买着就是上起的ER11夹具,好象是有说的那种情况,完了这是逼我提前换主轴啊

好好找找问题吧 和主轴没什么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
就是电机调试那里
速度和加速一般调成多少啊,应该是这里吧

我的是1605滚珠丝杠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就是电机调试那里
速度和加速一般调成多少啊,应该是这里吧

我的是1605滚珠丝杠

电机调试这里那个速度值一般设置成能不丢步稳定工作的速度,你手控移动的时候就是这个速度,你可以通过几次试验获得,加速度值要根据机器的性能而定,你可以在100-500之间试验,我一般放在250-300,这个值越小机器运行换向的是时候负荷越小,但是总体雕刻时间会因为加减速的时间延长而延长了,所以同样的F值,不同的加速度总工作时间会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
刚雕完,结论是压缩板不太适合当精细浮雕的材料。 ,深浅不同的杂质纤维影响细节观感。

另外加速度值的设置还要看看连轴器,很多diy的机器的弹性连轴器可能比较软,电机加速过大频繁换向可能导致一定误差,也就是细微动作表现不出来,尤其是Z轴。以前用的小连轴器,后来换了了个外径粗一圈的,雕出的感觉明显要好得多。

楼主:
非常感谢
这下又明白一点了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就是电机调试那里
速度和加速一般调成多少啊,应该是这里吧

我的是1605滚珠丝杠

我是把速度设置800左右  加速度120左右 对我的机器挺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