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03 爽炸,四桨全炸,机盖裂,电调烧,迄今损失最为惨烈的一次炸鸡

楼主(2011-09-03):
今天注定是一个倒霉的日子。早上起床眼睛红肿。下午终于可以勉强出去买个小摄像头满怀欣喜去航拍,最后却以杯具收场。

楼主:
直接看图吧,不解释

楼主:
第一次FPV就拍下了这么壮观的炸鸡。。。

网友:
什么原因炸。。。

网友:
难道又是断桨?感觉很像!

网友:
感觉一只电机突然失去动力、机体失去平衡炸的

楼主:
拆下来有糊味的电调,据说还有救,指示灯会闪,接电机偶尔还会转几下

以前螺丝胶上太多了,下螺丝可真不容易

网友A:
电调烧掉了

LZ你的电调烧掉了。。。于是有一只电机给不了力,就侧翻掉下来了没错吧?
需要检查下什么原因烧的电调
需要二手电调找我哈……
QQ:624417303
旺旺:网购强人1
趁机卖一下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的电调烧掉了。。。于是有一只电机给不了力,就侧翻掉下来了没错吧?
需要检查下什么原因烧的电调
需要二手电调找我哈……
QQ:624417303
旺旺:网购强人1
趁机卖一下电调。

先是飘,想拉回来发现拉不动了,然后就翻了几个身下来了

网友:
估计是一个电机出问题了 或者是电调  。。。不然不会在空中  翻了几个身  。。

网友B:
难道楼主不幸赶上问题电调了?。。。听说有部分电调用了错误的振荡器,会导致烧电调。。。求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楼主不幸赶上问题电调了?。。。听说有部分电调用了错误的振荡器,会导致烧电调。。。求真相

同求真相,我应该是第一批买的

网友:
玩电动模型偶尔炸机那是必需的!亚拓模型做的在精巧,就是高手来飞,偶尔也会炸啊!呵呵!玩模型能乐在其中就OK了!

网友:
这是我以前发的贴,帖上说到我用二块电机固定板合起来用,其实有二个作用,一,耐炸。二,不会摩擦到电机线。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1666

网友:
注意下那三根电机线吧,脱开,磨损,短路都会造成异常炸鸡
起飞前最好再检查下桨,别飞着飞着射 了

网友:
这个情况很想是电调先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