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聚合物电池与导线载流量

楼主(2011-09-03):
2200mah 25c 动力电,最大放电电流应该是55a吧。
大多数
电池
应该用的14AWG或12AWG的导线,12AWG大概是2MM的线,载流量最大也就2MM*9=18A,那为什么不烧线,搞不明白,网上查不到。
请懂的老师指教~

网友A:
那个系数“9”是怎么来的?
我也不懂!帮顶!

楼主:
铜芯导线载流量有数据表,4MM一下导线是横截面积的9倍,按照这样的话那电池的导线载流量明显不够啊,45A电调好像也是这么粗的线,哪个老师知道解答一下啊,载流量是没错,是电池放电达不到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好像发错版块了,麻烦版主转移~

网友B:
那个是长时间工作电流吧

楼主:
是的,是长时间额定工作电流,貌似可以过载,一般是1.2倍吧,短时间可以过载很大电流吗,这么说来我们的航模的导线都是处在过载下工作吗?

网友C:
过载状态下温度会高,一般我到了30A都是凉的

网友D:
导线不是粗的一根,而是由很多跟细的组成的,套用的公式不合适。
一下是测量值
10WAG的线,通过40A的持续电流有点发烫,温度50度。
12WAG的。持续通过30A的有点发烫,温度55度。

网友E: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主要有三点:
1.导线的电阻率及使用导线的总电阻;2.导线损耗的功率;3.导线的散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