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天地飞06X 2.4G接收机天线断了 应该怎样焊接?要注意什么呢?新手 求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09-03):
前段日子在网上买了一款天地飞06X 2.4G遥控器  回家屁颠屁颠的测试  本来手头东西也不多 就控 电机 电池之类的 哪知道刚一测试 接收机天线瞬间被桨给打断    遥测距离还没试验 但不想就这么放着 返厂修又心疼来回运费加修理费    于是乎看了网上有卖天线的 想想自己装上也行   又屁颠屁颠地买来了根天线 今天刚收到 就屁颠屁颠地跑去装  冒着保修被取消的风险打开接收机  却震精了 :funk:  坑爹的 原来此款2.4G接收机并不是带卡口的天线 而是焊接的  没办法 开都开了 就死马当活马医 把带卡口的天线 焊上去吧 可又怕焊失误什么的 把接收机给废了 所以在这恳请各位大侠 帮帮忙 给小弟 指导一下 焊接注意的事项  小弟不胜感激
PS:五月份入魔 不想买整机    开始买第一个配件 遥控器 后来陆续买来电机电调的  后来问题不断 前前后后投资1000多下去 到现在 飞机还没起飞 背着爸妈倒用了不少生活费 现在正值穷困潦倒之际  200块要过活一个月 唉 想想 那个填钱的无底窟窿。。。。 唉 不过还得走下去啊 呵呵  不说 先上图起   手头没相机 不太清楚 凑活着看看吧   各位说说怎么解决才好 最好能有图解释  小弟感激万分!

图片

断掉的天线

断掉的天线

图片

图片

带卡口的天线

带卡口的天线

楼主:
请教请教 会不会的都留句话 我学习学习

网友:
同轴电缆,有内芯线 跟外面屏蔽线,分开焊接,否则短路,不好搞,你自己搜索下,有相关帖子。我也不懂

资金不宽裕,建议还是别玩直升机了,据说很炸钱

楼主:
呵呵 固定翼还没敢起飞呢  哪还奢望直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日子在网上买了一款天地飞06X 2.4G遥控器  回家屁颠屁颠的测试  本来手头东西也不多 就控 电机 电池之类的 哪知道刚一测试 接收机天线瞬间被桨给打断    遥测距离还没试验 但不想就这么放着 返厂修又 ...

您好:
         焊接时天线中间的是信号线,外面的是地线,焊点焊接的圆润饱满些就可以了,焊点不能有拉尖,否则会影响距离,谢谢!

网友:
焊接时先洗手,去掉身上静电,烙铁加热后拔掉插头焊接,也是为了防止静电击穿,(个人有先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