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做的小车床

楼主(2011-09-03):
还没完工,卡盘未装。

全图

全图

背视

背视

车法兰盘

车法兰盘

刀架

刀架

横向导轨

横向导轨

电机全图,全新的。4K多。

电机全图,全新的。4K多。

减速箱型号

减速箱型号

电机型号

电机型号

控制器

控制器

网友:
主轴电机是什么电机啊?

楼主:
是东方的小型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做的肯定赶不上工厂的产品,不过你有这样的毅力,有这样的精神,我给你鼓掌。

网友:
不错不错。。电机多钱? 另外,手动用滚珠丝杆你感觉是否合适?

楼主:
呵呵!这些都是上班时偷着做的,就地取材。电机四千多,我在工厂管设备,以改善设备从日本直接订购的,暂时借用。滚珠丝杆手动感觉有回弹力。

网友:
做得不很好, 。
什么时候我也以改善设备的名义,暂时借用电机一下 。

网友:
什么电机四千多啊,看起来不是很大,楼主细说说好吗

网友:
呵呵,和我的车床类似,轨道用光轴,干不得铁也干不得钢 干一下木头还凑活

网友:
这么贵的电机! 小日本啊

网友:
似乎你的小托板前段也太长了,卡盘的最大夹持会有干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日本东方电机。小型无刷直流电机,120W的5倍减速,力量很大而且无级调速,还带脉冲信号输出。可做简易数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会的,我的主轴较高,那个法兰盘直径130MM可参考一下高度。我使用30 mm的光轴作导轨,换1匹的三相电机加变频器干钢完全没问题,呵呵!那两根光轴也是小日本的硬度一流,我用国产的镀硬硌光轴在机器上换下来的。之前用12.9级的内六角螺丝在上面都顶不出影子来,螺丝都披头了。而且螺丝每天频繁装卸N次用了有近2年还是光亮如新。

网友:
好,又看到光轴车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机会完全可以的,我都是利用小日本的资源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3621
我是被这位仁兄帖子的车床感染的,看他的以为光轴很大,其实只有18还是20几,我的30的够粗壮的。

网友:
看了你的车不错估计你加工铁和钢料没什么问题:
1.进口光轴直径30MM比我的18MM强度高得多。
2.刀架拖板处理的很够力--黄铜套的滑动磨差--减震,如果配合间隙处理的好 润滑得当,那么比滚珠导轨精度高,持久性就完全可以接受的。
3,提高了最大直径中心高度可加工直径大的多啊。
-----建议:
1,估计你也因材而异光轴长度不够因此尾座不好加装,如果你的车床托板右边延长150MM就可以独立于光杆之外安装可水平摆动的尾座依靠尾顶在Z方向顶进就可达到意向的效果,比如手动修复大小头的轴或者直接加工带锥度的工件,,,,,,
祝贺你的成功!
----最近我的车床也是实验了加工木头和钢轴还不错哦,充分表现出“尾巴”的用处!

照片

有尾座的好处

有尾座的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把你也给引出来了!我的黄铜套是用慢走丝割出来的,还修了一刀。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只是我还没怎么没怎么明白。尾顶是要做的做在光轴上也没问题,我已有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