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聚合物电池与导线载流量

楼主(2011-09-03):
2200mah  25c 动力电,最大放电电流应该是55a吧。
大多数电池应该用的14AWG或12AWG的导线,12AWG大概是2MM,就是3平方的线,载流量最大也就3MM*9=27A,那为什么不烧线,搞不明白,网上查不到。
请懂的老师指教~

网友:
别忘了电压小,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RC LIPO电一律用硅胶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电线烧不烧与电压有毛的关系啊???
沙发被你白做了。
电线的发热只与电流有关系。P=I2R.
下面再说烧不烧线的问题。
我不知道LZ “载流量最大也就3MM*9=27A”这个是从哪儿的来的。 电线的负载能力与电线的粗细和电阻有关。
一般电线是铜的,要把铜烧断要多高的温度我也记不得,google一下吧,不过不可能只要200度吧,但是你摸摸那电线,有200度么? 所以没烧断。也就是说这个电流还不够大,不足以烧断电线。

网友:
另外再告诉LZ,即使你是20AWG的线,3S电池直接短路,也没法把电线烧断,因为你的电池焊接的那个片片会先烧断。要把铜线烧断,焊接的那些焊锡早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的发热只与电流有关系。P=I2R.
下面再说烧不烧线的问题。
我不知道LZ “载流量最大也就3MM*9=27A”这个是从哪儿的来的。 电线的负载能力与电线的粗细和 ...

不好意思,是3平方MM的线,12AWG换算成截面积是3.332平方MM,铜线载流量有个估算公式,4平方MM以下的线是截面积的9倍,额定工作电流就是3.332*9=30A左右。
就算是多芯线,但是小截面的集肤效应很小,那2200MAH,25C电池放电电流也超过导线额定电流太多了,温度应该非常高才对,导线应该是超载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原因?

网友:
不想解释了。
额定电流是什么意思?
你那所谓的估算公式,是用于PVC材料的外皮铜导线吧?额定电流是基于绝对安全的角度制定出来的。
另外,温度的高低何必要用估算公式呢?你量一下导线的电阻,自己算一下功率就大概知道电线的温度了啊。

网友:
玩航模不能太书呆子,实践出真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原因?

1) 耐热。
2) 阻燃。
内里铜芯线烫就让它去烫,外皮不熔化,不至于短路起火就OK。当然更NB的是 Teflon外皮的,所谓航空导线,一个意思,但太硬,不适合RC空间紧凑的场合。

RC都是极端应用,不必拘泥于建筑布线那一套基于廉价PVC外皮导线的规则来度量,否则光是导线就重的要命了,动不动就要8号线、六号线,重到没法飞。
你可以看到不但AWG12线可以过60A电流,一个区区200g重的小电调,可以处理8KW功率!! 这在其它领域是难以想象的。

这也是RC电子设备故障率都很高的根本原因。

网友:
不能套用电工的那一套长期连续工作的计算方法。
航模上面的东西用的都比较狠,而且满负荷工作时间又很少,多半时间都是半负荷(半油门)的。

想想航模电动机电流密度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4倍以上,散热条件又好,工作时间又短,通常满油门工作顶多十几秒钟,这么用没问题。

反而是不这样用的话,性能过于低下。

网友:
补充一点,导线载流量是根据工民用电气的标准来制定的,是考虑长期运行需要以及长线的压降。
航模之所以不遵循这个标准,是因为线很短,导线发热以及压降损失不足以致命。换根长线这个载流量就不够了。

楼主:
 感谢LS各位的解答,现在明白了,我玩太阳能发电系统,配线时突然想到航模上的导线载流量,看来太阳能系统中导线还是该按照电气手册中的配,继续学习,谢谢大家~

网友:
继续探讨

网友:
见过一个模友电调短路,用的是5000mah的6S电池,结果是电池的香蕉头焊锡瞬间融化电线脱落后断电了,线是很烫但是外皮还是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