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场外充电~B6充电器一个,64V电瓶车,怎么连线

楼主(2011-09-03):
场外充电~B6
充电器
一个,64V电瓶车(单个电瓶16到18.5V),怎么连线?B6输入电压11到18V 5A
电瓶车的充电器输出74V 1.8A
还需要其它东西不?
求连线方法?

楼主:
我这问题很高深吗?怎么没人回答?没有懂电的吗

网友A:
电瓶不行,大电流输出很快就不行了

网友B:
接一个电瓶的电出来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瓶很快就没电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电瓶能充几个 3S 2200

网友D:
可以并联,不过我的是A6,12V的2只并联

网友E:
全部拆出来并联

网友B:
那要看你电池容量了,现在一般电动车电瓶都是20A的,要是四个并联就是80A.够你用几天的了。

网友F:
再买一块独立的12蓄电池,可以用报费的啊,并联会使静态电压高的电池不断向静态电压低的电池放电,最后,静态电压高的没电了,静态电压低的过充了,电池是不充许直接并联的,要并联可以用二极管进行分离

网友G:
单独从里面接。。你的电瓶死的很快,,单独买一接吧,,或者多买几节电池

网友H:
买个60Ah的汽车电瓶吧,买博士的,带手柄的,好拧

网友I:
你需要在你的B6与电瓶车之间插入一个 48V-->12~15V 的 DC-DC 模块。48V模块一般都可以 36V~75V正常工作。

网友J:
楼上的是个终极办法,就是代价不知道有多大?

网友K:
看你电瓶车大灯是50v还是12v的,要是12v的, 里面有个48V转12V的dc-dc直接引从12v两个线出来。50v的 到卖电瓶车配件那里买个48v转12V的 10元到35元不等,主要是质量问 想好的买贵一点的。找个电脑电源线剪掉三爪头接在48v上 直接插在电瓶车充电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