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讨论下OSD的用户自升级固件功能~~~~~

楼主(2011-09-03):
大家觉得这功能有莫有必要?
以前倒是想过搞这个功能进去
后来一来是觉得太麻烦,难得整
二来而且觉得不安全
用户自己烧程序,一不小心把IAP都烧坏了就麻烦了
而且烧了之后用户也很难测试,到底有没有潜在的问题?

还有个,目前有没有童鞋用到过这个功能,就是自己烧写升级固件的?
一起来探讨下,谈谈感谢~~~

目前一直很纠结,要不要把这个功能加进去?
虽然麻烦,但做还是能做的

网友:
相当有必要啊,毕竟osd很难一步到位,难免要修改bug、升级功能啊,江南飞控就可以升级固件,相当简单

网友A:
STM32硬件BOOTLOADER,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硬件BOOTLOADER,爽~

 硬bootloader容易被仿制啊
只要抄板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这个功能。。那你要升级咋办。。。你要修正bug咋整。。。这算的上是一个基本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功能。。那你要升级咋办。。。你要修正bug咋整。。。这算的上是一个基本功能了

哦,我目前是提前测试把bug找完,功能也完善到预定目标后才拿出去
所以花时间很长,不然也早推出了
出去后就不用升级什么的
以后要升级就是大升级了,功能性全面升级,用户邮回来升,升了测试,测好了再发回
现在看来大家还是喜欢自己升级
那还是把这个功能加进去吧
至于风险,凡事不能两全啊,
等用户自己烧坏了再发回来

网友C:
哪有可能提前把bug找完啊,明显不现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有可能提前把bug找完啊,明显不现实啊

 我也不晓得找完没
反正找了好几个出来
不过都是菜单方面的,已经修改了
主控循环肯定是没有的,因为主循环很简单,有的话肯定早暴露了
不过还是按大家的建议,上IAP

网友:
软件升级是必须的。最好是串口升级。不需要专用的烧录器。出现BUG、72M带功放的时候,很容易把FLASH搞掉,难道每次都要寄回去吗?软件加密的办法很多,比如AVR里可以比较晶体校正寄存器和检测初始跳转(防止反汇编)来固定MUC(很多MCU才有1对是相同的,所以不能批量仿造)。

网友:
功能是必要的,但是要简单可靠。我玩的不多,接触过就只有老鹰树,skylark和kk四轴的板;老鹰树的就很好用,从来不担心;kk就最麻烦,时不时还见有人把芯片锁死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STM32有全球独立硬件ID,你可以通过这个ID用个算法算个序列号固化到固件里,然后搞个注册网站啥的,让一套飞控对应一个固件。除非抄板的人能够反汇编你的代码然后破解你的算法,我个人觉得基本是无解。。。

网友:
看热闹的路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