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多种模型潜艇浮潜系统特点概述

楼主(2011-09-03):
http://www.5irc.com/forum.php?mod=redirect&tid=12074657&goto=lastpost#lastpost
C:\Documents and Settings\Wilson Yu\My Documents\Submarine Tech液化气压载水舱系统C:\Documents and Settings\Wilson Yu\My Documents\Submarine Tech液化气压载水舱系统

网友A:
楼上 兄弟是你发的吗? 解释的不错
但是活塞式的传感器不需要太多 压力一个 角度一个就够
RCABS也结构也很简单 尤其是加装电子控制器
开放气管压在舱 解释的全面 我一直打算给潜艇加一个吃水线控制 我的气泵控制器能直接用在那上面
我设计了双水泵系统以完成侧倾动作

楼主:
  水国大兵您好!谢谢了!
你所说的双水泵系统意思是为了"侧倾"还是"纵倾"呢?

网友A:
你好
就是两个水柜一前一后
一边吸水另一边排水
这样能够实现龙骨的侧倾动作
请问兄弟是如何对潜艇的下潜系统如此了解的
兄弟有做潜艇吗

楼主:
水国大兵您好!
"一纵一横"如果是龙骨方向,应该叫纵倾比合理些是吗?
很久以前尝试设计水下清洁系统时做过功课啊!
您的帖子很好,使用哦!

网友A:
门徒你好!
却是是纵倾合适
有哥们也这么告诉过我:loveliness:
你是在做课题啊,大几啊
我是刚刚上大学,论辈分您算学长吧

楼主:
水国大兵您好!
学无止境,达者为师啊! 你的贴子有实践心得,实在是大有教益.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