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答银燕电机问题,急!!!

楼主(2011-09-03):
电机
:BL2220-7 KV1200(全新), 标配桨1047、1138. 我用的是1047桨,
电池
是老豹的2200MA 25C11.1V电池,电调好盈60A,4分之3油门时有卡的现象(就像打隔吧)全油速度猛地就降下来了,还有唧唧声。轴承换的全新,换了8060桨就没这情况了。标配桨和实际用桨就那么大出入???请高手解答

楼主:
就没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A:
也许是电调进角的问题
设成高进角试试
另外,不要用慢速桨。
我用过银燕2215-20,KV值1260的,用1050的快速桨没问题,全油门转速达到10700,是3S锂电,当时是25A好赢电调,电调参数是出厂设置,自己没有调整。

楼主:
谢谢LS!
可能是这个问题吧!但是电机拿在手里时就不会那样,真郁闷啊!

网友B:
配件代换一下 试试

网友C:
我用12寸折叠桨没有此问题

网友D:
以前用朗宇电机出现过这个问题,高油门或者急加速是电机会卡住,飞上一会儿等电压下拉了就没事了。后来修改电调进角,问题排除。

网友E:
电调没有必要用60A的,用35A或者40A的电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