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1-09-03):
又要求助各位前辈了,我买的主轴电机是220V-0.8KW想用一台380V11KW的变频器拖10台主轴电机220V-0.8KW的这样可以吗?谢谢

主轴电机

主轴电机

变频器

变频器

网友:
同步启动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台变频器380V变频器接,220V的电面还是十台。。。接不了。要用变频器同步启动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220V的电怎么能接,380的变频器上,。。

网友:
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我认为不可以,变频器输出端要直接马达,不可以接什么启动器吧?个人想法,楼下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