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R8S安装问题导致两次失控,重新布置换617水面距离百米

楼主(2011-09-03):
首先控取消了失控保护,TFR8S设置了失控保护,且接收机是在模拟信号下
发射机电压11.8,接收机电压6yue4ri2(收回后测量)
失控出现两次,一次是船返航,距离三四米左右突然直冲岸边,第二次是失控,船在失控保护下打转,被救援回来距离三四米时突然又有反应
第一次回收后,发现接收机蓝灯常亮,红灯闪,属于信号丢失,断电,重新通电,很快完成对频,第二次回收后没有发现异样,蓝灯常亮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故障出在哪里?

以上是之前的问题贴
在发现接收机天线要尽可能的分开布置,呈九十度后,重新布置了接收机位置和 天线走向,并换成617接收,在没有救援船的情况下拉水面距离一百米无失控无抖舵,因为没法救援就不敢再尝试更远距离。
暂时TFR8S取下闲置,相对于617来说,TFR8能设置多通道的失控保护更适合飞行器,而617貌似只能设置油门的失控保护,这一个失控保护对我玩的船来说也跟没有一样,个人认为TFR8S应该比617差不了很多,所以之前的接收失控问题我认为完全是因为我比较菜,没合理布置接收机以及接收机天线造成的,希望不会对其他朋友造成误导

楼主:
经一位电子朋友解释,估计接收机尚未完全破解FUTABA,水面反射影响干扰了信号,导致接收信号紊乱,接收机出现失控
看其他模友的使用反馈,看来TFR8在空中,地面效果还可以,唯独水面可能能出问题,难怪联系无锡那边,对方也没有任何水面测试数据

网友:
2.4G上水面是会出现不稳定情况,玩船的话建议还是FM吧

楼主:
导致失控原因大体找到了,是接收机天线折了两道弯,而且接收机天线离着相当近,非绝缘层那三厘米的根部几乎是贴在一起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网友:
LZ找到原因了,就再试试
看看有没有再失控
等待LZ试验后再回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重新确定接收机位置,并布置了接收机天线。设备暂时换成617,等比赛结束换回TFR8S,拉距离测试
617在水面有效距离多少?我只拉了一百米左右的距离没敢太远,求模友们的水面使用经验

网友:
又见“水面反射论”

网友:
跑船没问题,用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