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系统神经了~~求大虾相助·

楼主(2011-09-04):
上周飞机着陆 有侧风小炸一下~   但是当时设备没有任何问题, osd   图传均没有问题   电脑录下了捡飞机全过程。
下午再飞,发现视频接电就像信号干扰一样,图像很暗 有很多杂条纹,勉强看到osd参数是正常的。
回家检查设备,发现图传没有问题,可以显示视频,但是没有osd。
把摄像头拔掉,立马有osd没有图像。
最后定位到把摄像头板子上的v线拔掉,有osd显示和声音,没有图像,插上去就有图像没有osd。

以为摄像头里面短路了,结果买了个新的问题依然存在。
第二天实在不想折腾了不看osd 也罢,但是接上电源发现又像上周下午那样图像看不清了~~~

把osd线路全部拔掉,直接发射机连摄像头,问题依旧~~~
彻底无语了。。。。这是问题套问题啊。。。

是不是由于发射机出问题了 导致的osd显示故障呢?~~还是都坏了啊?

网友:
炸坏了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电脑还是录下了捡飞机的过程啊  一切正常

楼主:
捡回来都还是完好的

捡回来都还是完好的

网友:
奇了怪了

网友:
FPV就是折腾啊

网友:
检查线路,有没有快断开的

网友:
建议LZ拆下摄像头和图传,然后连接显示设备,看看是否有图像,如果有就是OSD有问题或接OSD线没接好。没有图像的话基本可断定是图传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任何接线问题

网友:
问题来喽

网友:
摔过的飞机这类问题很多 应该是振坏电子元件了 晶振 电感什么的 仔细检查一下每块电路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我还不确定是哪个设备的问题。。。。具体哪里坏了我也好方便点 直接买个新的

楼主:
悲剧发生了。。。。最不会坏的玩意坏了。。。  原来是 接收机坏了~~~~~  害得我 多花了500块钱买提换设备来测试~~结果 唯独没买的就是接收!!!!!!!!!!!!!!!!!!!!!!!!!!!!!!!!!!!!!!!!!!!!!!!!!!!!!!!!!!!!!!!!!!!!!!!!!!!!!!!!!!!!!!!!!!!!!!!

网友:
接收都可以坏 AO  。。。检查工作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