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我这有个1:2的 F1

楼主(2011-09-04):
当然了,是个玩具遥控车,车长就有1米6,旁边的是冰箱,可想而知有多大了,一般的汽车都运不了,当初外面玩的时候那是相当的拉风。是电动的,可惜让我玩坏了,有高人敢给改装成模型吗?当然工程比较浩大,你敢改我就敢让你改。限北京地区~

网友:
这个改成汽油的给小孩开就行了

网友:
比游乐园的那些破卡丁车拉风

网友:
这个是不是先豪的,或者是德国卡神牌的

网友:
我觉得改装绝对没有问题。 胆大心细。放心整

楼主:
可是我真的没戏,里面我都拆开过。原车前轮转向是一个齿轮箱来控制。要不你来?

网友:
改汽油不行!汽油机太高!
改甲醇机有可能行!

网友:
这么大比例,总觉得改成油动的合适

网友:
你敢改我就敢让你改

网友:
这个必须有戏!您这车哪里买的!多给几个图片!这样才好给你建议!

楼主:
2、3年前淘宝买的,登海的厂家,800多~坏了以后放了好久了,只能当装饰品了。着东西不拆开看也就这样了,但拆起来实在是费劲,支支愣愣,还死沉死沉的。哪位北京的高手帮帮忙吧,改成油动的吧~

网友(2011-10-11):
通常那裡面都是塑膠 玩久(不會太久) 會脫齒 或把 尾齒輪箱的齒輪軸芯座  位置偏移 或溶解   還有差速齒裡 兩邊的齒輪裡面 及尾輪軸的 六角形磨損 ~
我的1/6的保時捷 就是溶解掉 最後也不能轉向了 買來前後不到一星期就壞了 ~
現在1/6 F-1 也再尋找 零件及維護廠商 ~

你可以拆開轉向伺服檢查 也有可能是 電子件燒毀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改成油动的好,然后可以里面改装个椅子 小孩可以做!把车架加固!开出去那是刚刚地

网友:
该成油动的。。。让小孩开着去上学去泡MM。。。哈哈!!!绝对拉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真的没戏,里面我都拆开过。原车前轮转向是一个齿轮箱来控制。要不你来?

這塑膠材料 是否能承受 改裝後的考驗 ?
是否能提供 車子裡面及 轉向 / 尾齒輪組的貼圖 ?

网友:
是个玩具遥控车

这车子的原来设计是受不了强力高速推动的,原部件也不给力耐用。
除非大量更换订造强化部件....不值如此花费折腾。

建议LZ找修理家电的检修好了,应该花费不多。:loveliness:

香港陈伯

网友:
只要零組件找的到 要維護就好辦 ~

网友:
通常 這類型的玩具 會出的問題 電子零件燒毀 塑膠齒輪掃(脫)齒 齒輪箱的齒輪座移位 鋁合金屬零件磨損 ~
得看到實際的 情形才會知道 ~

网友:
找到一個 1:5 的 F-1 視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2NDkzNzM2.html
地址 : 汕頭市澄海區蓮上鎮竹林內洋工業區 ~
電話 : 86-754-85109333 ~
傳真 : 86-0754-85109328 ~
網址 : www.ronghuatoy.com ~
郵箱 : huapeng@ronghuatoy.com
       sales@ronghuatoy.com
       ronghua@ronghuatoy.com

网友:
要自制很多东西,结构要一起换,简单的能改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2、3年前淘宝买的,登海的厂家,800多~坏了以后放了好久了,只能当装饰品了。着东西不拆开看也就这样了,但拆起来实在是费劲,支支愣愣,还死沉死沉的。哪位北京的高手帮帮忙吧,改成油动的吧~

是否能再詳細提供 賣家信息?
如 廣東澄海的那家玩具廠 ?

网友:
不可以加装电动车的动力系统吗?

网友:
好東西!!一定拉風,現在在陶寶網上只有1:5的。

网友(2013-03-14):
改油动的朋友就想多了吧,这方面我在行,,省事省力省钱的办法是改电动,,采有链条传动,后轮可用简化差速器,采用高扭力,低转速马达,选用合适的齿轮比可以实现最高时速的限制,采用电位器,可实现多级变速甚至无极变速,转向部分重做,可实现仿真效果,乘员可以坐在车顶,因为在座舱里存在很大的危险性,1:2的超大比例,有足够的空间来布局,加强结构。减震部分就不与考虑了,,F1的减震是不同于其他任何车辆的,我是做不来。。采用常规减震需要改动底盘,基本就是整辆车重做了。。。。广东   丘生